[影像] 拆一个水星半球网络摄像头,又见联发科方案了~~

楼主(2019-12-20):
网上买了两上水星300万的网络摄像头,半球型,趁现在还没装上去,拆来看看!

和上次拆的录像机一样,又是联发科的方案,看来联发科真可以帮助降低成本啊。
这做工,这用料,可以说是我拆过缩水最厉害的了。

网友A:
联发科让人人都买的起手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发科让人人都买的起手机。

联发科还是不错的,手机的革新进度,路由器的革新进步。

网友:
mtk内核,廉价塑料外壳,价钱无敌大牌子缩水星

网友B:
水星价格很便宜,是要和杂牌小作坊死扛到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星价格很便宜,是要和杂牌小作坊死扛到底

这个的价比一些山寨的还便宜,估计能搞死一批山寨厂了,但这个做工,用料也缩水严重,网络线也只剩四根了。不知有多耐用就是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的价比一些山寨的还便宜,估计能搞死一批山寨厂了,但这个做工,用料也缩水严重,网络线也只剩四根了 ...

各个品牌都只有4根线,而且这块板子上还有POE的焊盘

网友:
反正是能用,就差没见到成本更低的凌阳方案。

网友C:
联发科还是可以的啊,至少性价比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各个品牌都只有4根线,而且这块板子上还有POE的焊盘

海康的是8根线的,这款头还有另一个POE版本的,但水晶和TP的POE只能接POE供电,不能12V和POE两种供电选择的。不像海康,没有POE时还能用12V供电。

网友B:
引用 楼主:
海康的是8根线的,这款头还有另一个POE版本的,但水晶和TP的POE只能接POE供电,不能12V和POE两种供电选择 ...

以前的或者poe版本的才是8根线,现在普通的都是4线了,tp有少数几个型号有DC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的或者poe版本的才是8根线,现在普通的都是4线了,tp有少数几个型号有DC口

...

靠,现在也缩水了,但用料看起来还是比水星这些好多了。我买过TP的POE,以为像海康这样两种接口的,结果只有一种,只能买POE交换机来用了。

网友:
水星的清晰度和海康差不多,就是做工和海康没的比,不过价格也差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联发科还是可以的啊,至少性价比还是不错的。

嗯,性价比是还可以,但是否耐用,效果如何可能要看厂家的优化能力了。

网友(2020-11-09):
大神,这个外壳怎么拆开的, 我也想拆开看看

网友(2021-09-01):
还可以吧,总比杂牌好,杂牌保修麻烦

网友:
做工可以,h265编码20M以下码率都可少,4根百兆够用了,海康的4578是12V供电,网口都是百兆的,上千兆浪费性能

网友(2022-09-26):
比杂牌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