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新人第一帖,新买的示波器开箱

楼主(2019-12-20):
在论坛里逛了很久了,发帖时第一次,大家就别追求质量了。这个只是简单的开箱贴
去年的时候手里有个公司不要的泰克示波器60M,用了很久了,估计电源或者复位电路有问题,需要开机两次才能启动起来,否则白屏,又被网上大存储空间示波器安利,所以去年吧泰克在咸鱼上卖了,准备买个麦科信的平板,结果发现这个价格涨了,想等优惠,一直没发现。最近翻看论坛里@人艰不拆了 的帖子,逐渐冷却的想法有火热起来了,最近看到梦源实验室的新款虚拟示波器上线,加上之前有他家的逻辑分析仪,可以优惠,就立马下单了。先放个官方参数

外包装箱没有拍照,给我们家二宝垫婴儿床了,包装非常简单,外箱上就一张贴纸,介绍了型号,参数信息,里面有个便携包,这要比之前的逻辑分析仪好很多

打开的样子

包装里两根type-c数据线,两个探头,一个主机

机器非常小巧

标准探头接口(较上一代产品有改进),提供扩展接口,目前还没有看到扩展模块,两侧是标准信号输出接口

连接好的样子,测个标准信号

PC端显示

FFT,移动鼠标可以显示当前位置值,这个还是很方便的

还有个数据记录仪的模式,10hz采样,可以记录115天的数据,不过还没搞明白这个要怎么用

最后,附上我的逻辑分析仪的图片,16通道,比示波器还小

和示波器用的同一个软件,插上后会自动识别选择

等晚些时候在发测试贴

网友:
怎么样,好用吗?

网友A:
说好的开箱呢?图片呢?虚拟示波器还是算了吧,每次都要开电脑!麻烦!!!

网友B:
USB的吗,偶尔用用也挺好~

经常用就太不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好的开箱呢?图片呢?虚拟示波器还是算了吧,每次都要开电脑!麻烦!!! ...

抱歉,刚才有电话会议,想着保存为草稿,不知道怎么就发出来了,现在不上图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的吗,偶尔用用也挺好~

经常用就太不方便了!

就我自己来说,一般电脑都在手边放着,所以还是挺方便的

楼主:
多谢打赏,哈哈m币是负数,很郁闷。感觉还不错,和台式机没多少区别,体积小,适合桌面空间小的使用。

网友C:
硬件60M的不该卖了

软件波波功能很多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件60M的不该卖了

软件波波功能很多也不错

公司还有一个,就我自己用,拿回家用也没问题,泰克的那个怕哪天彻底坏了,好歹没彻底坏之前还可以收些成本,虚拟的这个除了耐压不如台式的,其它参数也不错了。小巧方便,在家里还有外出使用都挺好

网友:
还是喜欢一体的示波器

网友D:
不错不错,不知道多少银子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不错,不知道多少银子哈哈

我买的增强版1999,老用户6折,有个基础版的1499

网友E:
和台式的比较过么,有何优劣,期望出个深度评测

网友F:
不拆机和测试差评,不知道这种虚拟示波器波形刷新率怎么样。而且价格感觉略贵,不如上普源1054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和台式的比较过么,有何优劣,期望出个深度评测

晚些时候,但因为手头没有好的信号源,所以估计测试的有限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拆机和测试差评,不知道这种虚拟示波器波形刷新率怎么样。而且价格感觉略贵,不如上普源1054了 ...

不知道怎么测波形刷新率,各有优缺点吧,自己在家里用,没太多要求,方便,省地方就好

网友G:
速率低了,现在都要2-4G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速率低了,现在都要2-4G

这个要看用图和价格了,自己玩,够了,公司用,不差钱,就可以往高端了整

网友(2021-09-15):
怎么也是这么贵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