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海洋王强光手电电池

楼主(2019-12-20):
帮别人修海洋王的电筒,拆下来发展电池坏了。这种电池两头都可以充电。没有专用从电器,只能在手电里面充。
外观。海洋王的都是这个样子。

把外皮去掉

这是正极那头,用了镍片从负极接了过来

负极焊接的镍带

负极上有保护板。已经进水腐蚀了。

网友:
保护板还是不错的。万用充电比较牛

网友A:
保护板上这么像是有两套保护电路?
打理一下,还能用
等牙膏ing

网友:
好惨。。。。。锈透了

网友B:
记得以前拆过一款海洋王专用充电器,貌似充电电路和以前MP3的5V双色可转灯的充电器原理差不多,只是输出加了个二极管降压,靠保护板防止过充。
使用4.2V的锂电充可以直接替换,效果比原装的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以前拆过一款海洋王专用充电器,貌似充电电路和以前MP3的5V双色可转灯的充电器原理差不多,只是输出加 ...

是的。充电器很简单输出600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护板上这么像是有两套保护电路?
打理一下,还能用
等牙膏ing

应该是并联输出增大电流的。这个电池还有一些没什么用

网友:
这款电池好像是两侧同心环电极触点,所以不用区分正反。

网友:
看图二刚想说这电池还可以呢。。。下面就。。。

网友:
这电池居然都烂了。

网友:
据说警用手电也是这种电池,装配时不用管方向

网友:
海洋王的手电可不便宜啊

网友(2023-01-14):
海洋王就喜欢搞些特殊的东西,不懂的人只能买他们的配件,然后死贵死贵的

网友:
有点特殊的18650

网友:
测量一下裸电池,如果还有电压可以试充,应该可以修复。

网友:
哪位知道,这种设计是如何做到不分方向,两端都可以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