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铃的2粒电池的正极接触不太好......有什么好办法可以解决吗??

楼主(2019-12-20):
门铃的2粒电池的正极接触不太好......有什么好办法可以解决吗??

红框里面的是正极呢.......

有点接触不好了......

看看各位大师们有什么好办法解决一下正极接触不好的问题呢??

谢谢......

(补充: 是电池正极不能接触到极片呢.........)

门铃的2粒电池的正极接触不太好......有什么好办法可以解决吗??

网友:
垫锡薄纸,或者刀片刮刮加点焊锡。

网友:
铁片后面插有一定厚度的东西,真没有就插对开的牙签

网友:
砂纸打一下再上锡

网友:
打磨一下先,然后用锡箔纸折叠后垫上,没有锡箔纸的话,抽烟总有吧?用那里面那层银色的内纸层!

网友:
用锡加高即可

网友:
1、把那个正极片拆出来,用钉子从背面铳一下,让正面凸起。
2、找个随便什么的铜片贴片弯成U形,倒插到正极片的缝里,加高正极。
3、如果要加焊锡,建议拆出来焊接,不然手不够熟练可能会把塑料烫坏。
4、你确定是正极接触不良?负极锈成那个样子不需要处理一下么?

网友:
从废玩具或电器中拆个插头/座  再找个报废的手机电池(空间允许的话用18650或14450也可),一端焊在门铃段端 一端接电池。也可把电池直接焊在门铃上引出一个充电口即可。

网友:
点焊锡,凸点

网友:
看图片,正负极弹片弹簧都生锈了,供电肯定不正常的。
电池仓内部打磨下,阻挡电池放入的地方处理下,弹片弹簧都要处理下。

网友:
还是换电池盒靠谱,都快锈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