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给联想笔记本电源线做个接骨术

楼主(2019-12-20):
笔记本电源线断了,经网友指点,剖开了,由于没有工具和烙铁,前两天临时接了一下,发了帖子,大家都觉得有必要再接一次。
今天有点时间,凑了点线,用烙铁焊了一下接近电源这一端的头,另一侧是交叉拧了几圈,外面用黑色的绝缘胶布扎紧。算是凑合用吧。

网友A:
使用后按固定方向缠绕可以增加使用寿命。什么时候把电源做成饼干大小集成到笔记本内部就牛啤了。

网友B:
接的太难看了点吧,返工去

网友C:
20V联想电脑适配器有识别功能,一样电压功率其它品牌适配器用上后就会出现兼容提示,不知道怎么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的太难看了点吧,返工去

手术刀不在,所以等于重新接了一段,找这段线太费事,把公司2层楼翻了个底朝天,后来拆了别人的一个插头。人家的线还有点粗。就先凑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后按固定方向缠绕可以增加使用寿命。什么时候把电源做成饼干大小集成到笔记本内部就牛啤了。 ...

多谢,我现在随身带着一个小纸箱,保护一下他。

网友D:
这种弯折的位置,最好还是焊好它,然后打热熔胶保护好接口。

网友E:
看着硬邦邦,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着硬邦邦,哈哈哈

嘿嘿,硬的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弯折的位置,最好还是焊好它,然后打热熔胶保护好接口。

嗯 回头我打点热熔胶!

网友F:
这么接线的话,想接的好看点其实需要用到粗细不同的热缩管,线套那竖着划一刀,。里面的余线长短分开剥出来,电源线找一截完好的短长相对的长度剥好,两根线四头全套上小热缩管,线的外面套两节大热缩管,再焊接收缩小的那四节热缩管,再在电线外面收缩大热缩管,最后套到线套外面再收缩那个大热缩管就好了

我一般都是想办法把电源适配器的拆开,线剪到完好的位置,线套后面横着切一刀或者直接电钻转出孔,残线拽出来,把原来的线塞回去重新焊好,电源外壳结构胶固定,样子基本上跟没修过的一样,当然也有偷懒的做法,淘宝上有这种电源的原装线,原厂的那种,直接买这种新线,开壳,旧线扔掉,焊接新的换上~家里的惠普的和戴尔本本的线我都备了好多根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么接线的话,想接的好看点其实需要用到粗细不同的热缩管,线套那竖着划一刀,。里面的余线长短分开剥出 ...

隔壁邻居老王 说的好详细,这种原装线的 链接,请发给我,谢谢!我其实也是完美主义者。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么接线的话,想接的好看点其实需要用到粗细不同的热缩管,线套那竖着划一刀,。里面的余线长短分开剥出 ...

线的接口是  4.0*1.7mm

网友F:
引用 楼主:
线的接口是  4.0*1.7mm

已经发私信给你了,我经常买的那家店没有,但是还是从好几十页的搜索结果里找到了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已经发私信给你了,我经常买的那家店没有,但是还是从好几十页的搜索结果里找到了合适的 ...

多谢多谢,好坛友,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20V联想电脑适配器有识别功能,一样电压功率其它品牌适配器用上后就会出现兼容提示,不知道怎么破 ...

接口是不是黄色小方口的,这样的接口里面有识别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