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网购不知真假的汽车润滑脂

楼主(2019-12-20):
以前买过一桶润滑脂,奇臭,还容易乳化,乳化后更臭,现在心血来潮又从假宝上买了800克一桶
长城MP-3汽车润滑脂,小桶毛边多,盖子非常难抠,开盖有点芬芳香,抠一坨可以飘水上,滴点
好像还不错,于是迫不及待用上了
用到轻锤上开机转到电钻外壳有热感,打开电钻,一股柴油味儿扑鼻而来,
电钻都是清洁干净后用的,疑问来了,这油是真还是假呢?

小桶油

这是日期,居然被胶带粘走了,很疑问

油的颜色,被我膜成这样了

打火机烧了一秒的样子

牙签挑起的样子

感觉又买到假油了,请大神指教

网友A:
xhp222 390克一条的 也是有柴油味的 不要碰到塑料就好了 润滑脂就怕里面有玻璃粉加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xhp222 390克一条的 也是有柴油味的 不要碰到塑料就好了 润滑脂就怕里面有玻璃粉加重 ...

玻璃粉这个确实太缺德了,磨损很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xhp222 390克一条的 也是有柴油味的 不要碰到塑料就好了 润滑脂就怕里面有玻璃粉加重 ...

原来是这样

网友C:
这个就是中低速用的。。。普通厂也在做。。。去实体门市闻一下就知道真假了。。。

网友:
看着还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就是中低速用的。。。普通厂也在做。。。去实体门市闻一下就知道真假了。。。 ...

我想买那种没有味的,因为我这大有钻原装油运行发热后没有一点其它味儿,就是不知道是啥品牌的,谢谢

楼主:
谢谢支持,其实我看着也行,就是气味转变太大,难以接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玻璃粉这个确实太缺德了,磨损很厉害,

我觉得有一种陶瓷微珠自行车润滑脂,短期效果可能很润,长期没保养估计磨损很快,不如用普通的柴机油。

网友:
看不出吧,我手头的不一样,没法对比

网友D:
这种油假的比真的还好用 不用计较了

网友E:
电钻类的工具不应该用二硫化钼润滑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油假的比真的还好用 不用计较了

还有这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钻类的工具不应该用二硫化钼润滑脂吗

据说二硫化钼对铜有腐蚀性,所以就没有选了

网友F:
防锈用黄油润滑性能也比这种好,这种只能低速高温下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防锈用黄油润滑性能也比这种好,这种只能低速高温下用

今天拆博大齿轮,发现用的就是微黄的油,没有什么汽油,柴油等气味,居然还有一股芬芳味,不知道啥油,就想买这种,新闻说克虏伯假油也很多,哎

网友G:
应当假货比真货多 还不如随便买个 3元包邮的 弹簧管的黄油算了 随便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应当假货比真货多 还不如随便买个 3元包邮的 弹簧管的黄油算了 随便用用

那种气味更受不鸟,我决定买TUBE试试

网友:
我还没见过红色透明的黄油,都是黄色 蓝色 红色不透明的

网友(2020-04-28):
用过一种英格索兰的含石墨的高性能润滑脂,螺杆式空压机组专用的,绿色,非常臭…但是性能很好。
还有就是有一种钻井设备用的高级润滑脂,加德士黑珍珠,也不怎么香…但是性能也很好,用在800马力的电机上可以半年才保养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