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b860aV1.1T芯片型号

楼主(2019-12-20):
好久没开机了,这两天逛论坛发现可以有新破解办法了,翻出机顶盒,接上电源就听见吱吱吱响声,当时还纳闷,记得机顶盒没有风扇的啊,怎么会有声音呢?电源灯是正常的绿色,过了一会感觉有味道,我就拔了电源,然后再插电,电源灯不亮,然后一个芯片冒烟了,电源用的12V 1.5A,好郁闷,有人知道这个芯片的型号么?应该是稳压管理芯片,就在电源插孔后面,印刷版上编号D10,求各位有没有知道的,谢谢。

上面丝印WB7VR,六脚封装。

网友A:
万一不止这1个芯片坏呢?
还是咸鱼再买个吧。cm201-1/2、M301H之类的,双频Wifi带蓝牙,裸机30~40包邮。比这个中兴的玩意强多了。
刷第三方包,你的遥控器估计都不用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一不止这1个芯片坏呢?
还是咸鱼再买个吧。cm201-1/2、M301H之类的,双频Wifi带蓝牙,裸机30~40包邮。比 ...

求介绍,哪个型号好,有没有什么版本之类区别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介绍,哪个型号好,有没有什么版本之类区别的

这几个型号都不错,那个都可以。但尽量买18、17年出厂的,可刷的包多且经过实践。
要是喜欢高配的,还可买斐讯N1、魔百和CM301,是2G内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几个型号都不错,那个都可以。但尽量买18、17年出厂的,可刷的包多且经过实践。
要是喜欢高配的,还可 ...

非常感谢!

网友:
电源管理IC
WB7VR是厂家自己定义的代号,对应的型号参数只有到厂家查对照表。
但可根据供给对象来判断电源电压大小,内存一般是1.35V (1.5V)
CPU 3V-1.8V  也可在好的机顶盒上测出来!
不同时期的机顶盒用的IC不同,板上电压都不同从 1.2V 1.28V  1.30V 1.35V 1.5V 1.8V 2.2V 2.5V 3.0V 3.3V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