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数码之家高手多,谁来看看这个是什么东西???

楼主(2019-12-20):
如图,这个是什么东西?有没有人告诉我一下?谢谢

网友A:
应该是写频线,对讲机之类的或者别的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写频线,对讲机之类的或者别的设备

这个看不懂,没有引线怎么写???

网友:
RJ45 硬环回塞头

网友:
类似加密狗的东西吧。

网友B:
单口回环,工厂产线测试网口用的

楼主:
仔细看一下,是10芯,不是8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口回环,工厂产线测试网口用的

这个是10芯的,不是8芯的,看一下第一个图

网友:
注意看这是10pin不是8pin,有点像扫描枪之类的接头

网友:
一开始也以为是网口。
一看楼下,10pin的
百度一下10pin网口,看到说是扫码枪接口。
然后查下,扫码枪还真是10pin的。
这个没有引出线,肯定里面有什么。
不排除是回环测试用。
以上只是猜测,看楼下大神怎么说

网友:
思科的设备有用RJ48的,10pin,应该就是用作回环测试的

网友:
Rj45转4*l9 字数你妹

网友:
rj50环回头

网友:
楼上正确。一般人基本没啥用。

网友:
13楼正解,测试232和485用的环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