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LG HBS-750蓝牙耳机

楼主(2019-12-20):
有段时间没用了,突然想起来一用不开机了,充电插上没几分钟转灯了。
凭经验判断是电池过放了,拆开准备绕过保护板充电,结果测电池满电,什么鬼?
最后检查是开关问题,喷了点WD-40搞定,真是折腾

网友(2020-01-20):
看着做工还行,不知音质如何

网友:
蓝牙音质再怎么好,也比不上线,无干扰,数据无损失

网友(2021-02-10):
老哥,有没有这个耳机的接线图?我在tb买了几块750的主板,但是没有小板,不清楚走线,主要是电池,不知道是VBAT+GND吗

网友:
csr8645 音质还算可以吧

网友:
X光透视?怎么蓝牙芯片没留一点痕迹?

网友A:
满电能用多久?总觉得鸡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满电能用多久?总觉得鸡肋

还有根飞线吗?

网友:
我有这个山寨版,音质也不错。

楼主:
满电4-5个小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