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农业银行的货车ETC,这缩的亲妈都不认识了吧(JULI JLCZ-06S)

楼主(2019-12-20):
今天刚版的货车ETC,河南省农业银行,拆看一看惨不忍睹啊,电池没了,就一个电容孤零零的,随时要担心没电吗,太可怕了
下面上图

太可怕了,需要加个电池吗,不过那种不可充电电池不常见吧

楼主:
图省事两个一块办了,早知道先办一个看看了

网友A:
这拆开还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拆开还能用?

能用,刚办的,还没激活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用,刚办的,还没激活

金融设备不是防拆开关断开就报废了?

网友:
那样设计肯定有那样的道理,只要一个电容就能维持工作的,何必要用电池呢。对于ETC运营商来说,设备现在都是白送的,自然运营成本越低越好,那样利润才能更多。

网友:
如果没电了会怎样?要重新激活吗?

网友B:
这么早下结论太武断了,电容如果够供电,各方面都比电池要好。你可以先测一下工作电流,或者先用一段时间,然后再来评论它。

网友:
那SPC1520  不是锂电池吗?电容型锂电池

网友:
找根线把那个小开关绑起来,以后想怎么玩都行。

网友:
你这个没有防拆开关?

网友:
太阳能的,不用担心会没电

网友:
那几个IC都省略了,而且大芯片换成了小芯片,电池还少了一个,呵呵

网友:
哪里精简了,这不是该有的都有。连太阳能电池都有。

有些空位并不是一定要焊的,可能是多方案共板设计,比如存储芯片,虽然同时支持两种,但是只焊一个就够了。

网友:
那个SPC1520不就是锂电吗?Lithium这么大的字

网友:
这只是长得像电容的锂电池而已……总不能脑袋长得像芒果的都是朱元璋…………

网友:
lithium  分明是锂电池

只不过做成了电容的外观而已
放心吧

网友:
这种东西还是去高速口去办,我单位就是高速口办的,高速的人说他们分给银行的电子标签(ETC)比较差,容易出问题。

网友:
越来越缩水,前阵子交行办的
拆开一看,板子叫一个干净,跟狗舔过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早下结论太武断了,电容如果够供电,各方面都比电池要好。你可以先测一下工作电流,或者先用一段时间, ...

一般都已一个不可充电锂电池,一个超级电容,电路板可以看到锂电池预留位置,单纯的缩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