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买线送的排插

楼主(2019-12-20):
红包撸了几米线,居然送了个插头和一个排插,拆开看看怎样。
撸的软线,看起来还不错。

看起来黄的,不知道是不是真铜线

线不管了,先吃灰,开始拆主角, 一个插头一个排插,排插还有个塑料袋封起来

插头拆开,外壳还是包注的,就是模具做工很粗,接线靠螺丝压紧,插片应该是铜的,磁铁不吸,螺丝是铁的。

排插正面,上面写着大功率,电磁炉、空调专用。

背面,最大功率4000瓦,估计虚标严重

先拆后面接线位,还是翻盖的。

再拆整个后盖,这应该也算一体铜条吧

拆两个铜条下来看看,左边是主铜条(这个应该是铜的,磁铁不吸),右边是侧面插孔的副铜条(应该叫铁条更合适,因为磁铁会吸),

量下主铜条的尺寸,厚度0.3mm多一点

宽度,最窄的地方,2mm多一点

装起来侧面看下,箭头位置两个铜片距离2毫米多一点,下面铜片靠后盖的塑料骨位压住,给它套两层热缩管吧,万一塑料骨位老化断掉,一插插头就把铜片顶下来短路了。

三插孔位置地线也是空的,这插座估计也就带个风扇啥的。现在的厂家为了赚钱都没有底线了。

网友:
哪里撸的电线?

网友:
这种容易短路的排插,有些一线品牌也是这么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