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裝了臺Jbc 245

楼主(2019-12-20):
三臺t12后又裝了一台jbc245.jbc245發熱芯速度快!電源太重。裝的時候沒注意。電源外殼居然有110V電壓。前外殼接地就沒電了。後殼還是帶電的。18號矽膠線。國產 jbc245 三秒化錫。重1375克。加上手柄,后電源線,休眠啟動線估計1550克左右

网友A:
这么高级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高级了啊

開關,電插都是日本二手拆機原器件

网友B:
对显示屏感兴趣,能详细介绍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显示屏感兴趣,能详细介绍一下吗?

找某宝查询戴维工作室

网友:
前面板,自己做的。还是买的时候加工的。

网友C:
哪家的板子?感觉线有点细啊,能达到150瓦吗

楼主(2020-01-28):
引用 网友C:
哪家的板子?感觉线有点细啊,能达到150瓦吗

硅胶线12a的输出

网友D:
请问下您这个是可无线?中间蓝色那一大砣是三元铁锂??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下您这个是可无线?中间蓝色那一大砣是三元铁锂??

电源版本。电池版本要500+600才能整齐出来

网友E(2020-06-06):
你这个电源是在岳英哪里买的吧,24v10a,那个电源我看过,本来也想买的,就是个头太大了。不明白你说的外壳带110v,到底是电源外壳还是焊台外壳,这个电源只有上下屏蔽板,并没有前后板的说法。还有jbc焊头的线序决定了焊头外壳不能接地,焊头有感应电吗,有多大。望赐教。

楼主(2020-09-26):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电源是在岳英哪里买的吧,24v10a,那个电源我看过,本来也想买的,就是个头太大了。不明白你说的外壳 ...

电源的屏蔽壳带电

网友(2020-12-11):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电源是在岳英哪里买的吧,24v10a,那个电源我看过,本来也想买的,就是个头太大了。不明白你说的外壳 ...

求推荐 适合8838外壳的电源,24v6a就行,太大的不太想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