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怎样确定二手手机退出了账号

楼主(2019-12-20):
最近打算买一个二手手机,不懂恶补了一下还是一知半解,除了手机硬件问题,好像还有软件问题最重要的就是手机的账号,例如小米账号,听说不退账号相当于买了一台不属于自己的手机,最近看了一台卖家说恢复出厂了,查了一下恢复出厂并不等于退出账户,他发图片他发过来的是账户和密码都是空,下面有登录 短信验证码登录两个选项,感觉还是不靠谱,卖家也似懂非懂的,听说刷系统改系统能屏蔽原来的账户看上去已经退出原账户,实际遇到系统升级就会要密码要原来的账户,其实原账户根本没退。有什么方法能确定原账户已退啊,还有串号这些是否也能更改重要吗,还有其他什么要注意的例如系统被更改过,昨天看了一台手机太吓人了,我和卖家面交他只卖同城当面交易。看机时我让机器连接我手机热点,弹出一条扣费200元信息一闪而过短信里也没有,卖家还说他会编代码,我不敢用自己手机卡测用的他的打完电话提示imei码不匹配提示同样一闪而过,卖家一句实话没有一会说是本市的一会说是郊县的一会说自己是建筑工人还说会编代码,怀疑手机里有扣费的代码没要

网友A:
你当场注个号绑上不就好了。

网友B:
我就是小米售后的 要串号我给你查 86开头的 拨号键盘*#06#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当场注个号绑上不就好了。

昨天那位我是不敢邦,手机联网弹出扣费短信只看到扣200元细看什么没看到,打完电话提示串码类不匹配。联想到一些山寨机偷扣费。手机是魅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小米售后的 要串号我给你查 86开头的 拨号键盘*#06#

然后官网输入查询手机状态?我也会这种,不知道这种方法准确否,不是说机器串码imei码都能改吗。还有手机BL锁有什么用。和小米账户不是一个东西吧,这种退出原帐户的机器bl锁是什么状态和账户登录退出有关系吗。普通人用的着bl锁吗,看网上说要想解锁BL锁需要原账户,意思是不是说即使原机主退出账户要想解锁BL锁还是要找原机主原账号。有人说看机器有没有隐藏密码,看手机能否重置,能否关闭查找手机,能不能用小米支付,能不能登录自己的账户密码 升级系统,就可以,有些人说现在这些验机手段已经过时了,要线刷才能看得出,百度了一下线刷又出现什么有BL锁的要解锁之类的文章,本来以为BL锁有没有没多大关系,看来又需要这东西线刷确定有没有隐藏小米原账户一头雾水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那位我是不敢邦,手机联网弹出扣费短信只看到扣200元细看什么没看到,打完电话提示串码类不匹配。联 ...

这怕毛,真短信偷扣费直接投诉,双倍退的,不退的一走工信部就乖了。
不联网用wifi也行。

网友C:
当场升级系统,如果提示已是最新版本,就需要注意一下了(很早之前在某猫某旗舰店买的小米,回来提示说已经是最新系统,可明明和官网的至少差两到三个版本,并且里面还自来了无法删除的第三方的XX助手,找客服,客服不承认这机器他们动过,非说是原装未拆封的,因为那时粗粮还在抢抢的时代,所以不找黄牛基本上买不到,只要把手机留下了,然后开高通9008自己强刷了官方的固件,才算可以放心用了)。
如果能升级,就让他升,升完了机器会重启,然后正常情况下关机后再进系统是无法用PIN或是九宫格密码的,必须得帐号密码进,如果他老帐号没退掉,这时就会要验证了。
大概就是这样吧,具体的我也没试,我近段也打算买个MIX256G的回来当游戏机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场升级系统,如果提示已是最新版本,就需要注意一下了(很早之前在某猫某旗舰店买的小米,回来提示说已经 ...

你的手机被动过应该没有人登录过账号吧即使登录过也应该退掉了吧,如果有隐藏账号没退,你用9008刷过以后当时没事,过一阵升级系统又会需要原账号吧,你的手机可能是有人买过退货账户也退了,这样的手机可以登录自己的账户一样用为什么强刷单纯为了玩机?还有用9008刷机强刷就是没经过官网申请解BL锁吧。这样不是不安全了吗。你试过没有申请解锁BL,会要第一个买的人的账号?完美隐藏机很可怕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小米售后的 要串号我给你查 86开头的 拨号键盘*#06#

大哥怎么查  我也想知道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当场升级系统,如果提示已是最新版本,就需要注意一下了(很早之前在某猫某旗舰店买的小米,回来提示说已经 ...

同样遭遇。怎么连天猫哪个店都不敢说?
我是买小米5,在淘宝“能良数码”买的,到手发现不是原装系统,也是和你一样扯皮非说原装未拆封。

网友B:
引用 楼主:
然后官网输入查询手机状态?我也会这种,不知道这种方法准确否,不是说机器串码imei码都能改吗。还有手机 ...

我是小米的肯定是从后台查 如果你说串号能改 其实现在已经很难改了 如果真给你遇见了你查啥也没用 认栽就完了 不用想那么多 看着人不咋地就算了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样遭遇。怎么连天猫哪个店都不敢说?
我是买小米5,在淘宝“能良数码”买的,到手发现不是原装系统,也 ...

粗粮天喵界的黄牛三巨头,能良、三际、还有个啥忘记了
反正当年这几个店无论是在贴吧还是官方论坛,都是名声响当当的,并且也有不少人遇到这种二封机
不过说来也奇怪,后来在同一家店又是黄牛价买了一台粗8,回来后倒是没发现这种二次封装的情况,有可能是黄牛做大了,看不上预装垃圾软件的提成了,也有可能是工人手滑,让这台逃过了
好在粗粮对待刷机这事不是太严,某破的就比较格意人了,前几天朋友拿过来一台A系统的机器,新买的回来后手贱点了类似升级体验版之类的按钮,然后就杯具了,想换回标准版得跟官方申请,然后官方告诉他说已经给他关了体验版的权限,但OTA升级仍是体验版的,下了标准版的卡刷包,提示说版本比当前低不让刷,更绝的是根本没有线刷包这一说(也有可能我们太笨,没找到),更不说什么线刷工具了,再找客服,让带上购买凭证去售后处理,好吧,大新疆,当前所在地离最近的市100多公里(这点倒是与我的粗粮1代情况类似了,某天突然进不了系统了,反复的卡在黄米上,双清、刷机都无效,找官方,也是让去米家处理,然而我的老家离最近的一个设在省会城市的米家至少300多公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小米的肯定是从后台查 如果你说串号能改 其实现在已经很难改了 如果真给你遇见了你查啥也没用 认栽就 ...

谢谢,早已经买了,本来就不值几个钱的手机新机才几百块3+32红米note5A,看到卖家商品里什么都卖估计不是职业手机贩子,手机还带盒子。到手后恢复出厂设置,升级了一次,最新版11系统不敢升怕变慢。登录自己账户查找手机可关闭打开,小米云查找手机状态输imei也显示正常.卖家说他基本没用过也没登录过自己的账户,我试着解锁BL,居然成功解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