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ESP8266 驱动圆形60串WS2812全彩LED制作的模拟走时动画时钟

楼主(2019-12-20):
上一贴中介绍了使用ESP8266 安卓APP自定义控制WS2812B彩灯串
链接:ESP8266 安卓APP自定义控制WS2812B彩灯串

帖子中的圆形60串WS2812全彩LED可以拿来制作另一个新奇的另类时钟

该时钟链接到网络NTP服务器获取时间,间隔一定时间同步互联网时间,同时使用wifi热点配置wifi密码,方便使用。
效果图如下,在每分钟及小时整点时会有动态动画显示。

相关的工具,软件配置等可参考上贴。

硬件接线:

代码:

// Based on code from https://github.com/umarsear/Esp8266_NeoPixel_clock
// as described in https://www.instructables.com/id/NeoPixel-NTP-Clock-Using-ESP8266/

#include <NtpClientLib.h>
#include <ESP8266WiFi.h>
#include <DNSServer.h>
#include <ESP8266WebServer.h>
#include <WiFiManager.h>          //https://github.com/tzapu/WiFiManager WiFi Configuration Magic
#include <Adafruit_NeoPixel.h>

#define NUMPIXELS      60       // number of NeoPixel LEDs
#define PIN            0        // digital pin on ESP8266 for the NeoPixel data line
#define mirror_hands   0 //true     // In case the NeoPixel ring is wired anti-clockwise.

#define minFrameMax 63
#define hourFrameMax 60
#define DELAY 50

#define DAYBRIGHT 100
#define DAYMID 20
#define DAYLO 3

#define NIGHTBRIGHT 20
#define NIGHTMID 5
#define NIGHTLO 2

int bright = DAYBRIGHT;
int mid = DAYMID;
int lo = DAYLO;

byte hour_hand, minute_hand, second_hand, previous_second;
int minFrame=0;
int hourFrame=0;
byte hourPattern=1;
byte minPattern=1;

int staticPattern[64] = {0,1,2,3,4,5,6,7,
                         8,7,6,5,4,3,2,1,
                         0,1,2,3,4,5,6,7,
                         8,7,6,5,4,3,2,1,
                         0,1,2,3,4,5,6,7,
                         8,7,6,5,4,3,2,1,
                         0,1,2,3,4,5,6,7,
                         8,7,6,5,4,3,2,1};

Adafruit_NeoPixel pixels = Adafruit_NeoPixel(NUMPIXELS, PIN, NEO_GRB + NEO_KHZ800);

void setup() {
   Serial.begin(115200);
   WiFiManager wifiManager; // wifi configuration wizard
   wifiManager.autoConnect("NeoPixel_Clock", "secret"); // configuration for the access point, set your own secret.
   Serial.println("WiFi Client connected!");
   NTP.begin("ntp1.aliyun.com", 8, true); // get time from NTP server pool.
   NTP.setInterval(63);
   pixels.begin();
   pixels.setBrightness(254);
}

// clear all the leds to off
void clearHands() {
   for (byte i=0; i<=NUMPIXELS;i++) {
      pixels.setPixelColor(i,pixels.Color(0,0,0));
   }

   // set up static 'ticks' around face.
   pixels.setPixelColor(0,pixels.Color(0,0,bright));    //blue
   pixels.setPixelColor(30,pixels.Color(0,0,mid));
   pixels.setPixelColor(15,pixels.Color(0,0,mid));
   pixels.setPixelColor(45,pixels.Color(0,0,mid));

/*  yellow
   pixels.setPixelColor(0,pixels.Color(bright,bright,0));
   pixels.setPixelColor(30,pixels.Color(mid,mid,0));
   pixels.setPixelColor(15,pixels.Color(mid,mid,0));
   pixels.setPixelColor(45,pixels.Color(mid,mid,0));
*/

   pixels.setPixelColor(5,pixels.Color(0,0,lo));
   pixels.setPixelColor(10,pixels.Color(0,0,lo));
   pixels.setPixelColor(20,pixels.Color(0,0,lo));
   pixels.setPixelColor(25,pixels.Color(0,0,lo));
   pixels.setPixelColor(35,pixels.Color(0,0,lo));
   pixels.setPixelColor(40,pixels.Color(0,0,lo));
   pixels.setPixelColor(50,pixels.Color(0,0,lo));
   pixels.setPixelColor(55,pixels.Color(0,0,lo));

}

void animateStatics(int frame) {
   for (int i =0; i<staticPattern[frame/2]; i++) {
      pixels.setPixelColor(i,pixels.getPixelColor(i)+pixels.Color(0,0,mid));
      pixels.setPixelColor(30+i,pixels.getPixelColor(30+i)+pixels.Color(0,0,mid));
      pixels.setPixelColor(15+i,pixels.getPixelColor(15+i)+pixels.Color(0,0,mid));
      pixels.setPixelColor((45+i)%60,pixels.getPixelColor((45+i)%60)+pixels.Color(0,0,mid));
      pixels.setPixelColor((0-i+60)%60,pixels.getPixelColor((0-i+60)%60)+pixels.Color(0,0,mid));
      pixels.setPixelColor(30-i,pixels.getPixelColor(30-i)+pixels.Color(0,0,mid));
      pixels.setPixelColor(15-i,pixels.getPixelColor(15-i)+pixels.Color(0,0,mid));
      pixels.setPixelColor(45-i,pixels.getPixelColor(45-i)+pixels.Color(0,0,mid));
   }
}

void drawHands(){
   calcTime();
   // show all the LED's, only the ones we have set with a color will be visible.
   pixels.show();

   // just a debug string, can be removed
   Serial.printf("hour:%d (%d), minute:%d (%d) second:%d (%d)\n",hour(),hour_hand,minute(),minute_hand,second(),second_hand);
}

void calcTime() {
   clearHands();
   calcHour();
   calcMinute();
   calcSeconds();
}

/*
void calcHour() {
   pixels.setPixelColor(hour_hand,pixels.Color(bright,0,0));
   pixels.setPixelColor((hour_hand+59)%60,pixels.Color(mid,0,0));
   pixels.setPixelColor((hour_hand+1)%60,pixels.Color(mid,0,0));
}

void calcMinute() {
   // if hour and minute are the same led, use a different color to show that
   pixels.setPixelColor(minute_hand,pixels.getPixelColor(minute_hand)+pixels.Color(0,bright,0));
}

void calcSeconds() {
   // draw the second LED, using medium brightness white
   pixels.setPixelColor(second_hand,pixels.Color(bright,bright,bright));
   pixels.setPixelColor((second_hand+1)%60,pixels.getPixelColor((second_hand+1)%60)+pixels.Color(mid,mid,mid));
   pixels.setPixelColor((second_hand+2)%60,pixels.getPixelColor((second_hand+2)%60)+pixels.Color(lo,lo,lo));
}
*/

void calcHour() {
   pixels.setPixelColor(hour_hand,pixels.Color(0,bright,bright));  //rgb
//  pixels.setPixelColor((hour_hand+59)%60,pixels.Color(mid,0,0));
//   pixels.setPixelColor((hour_hand+1)%60,pixels.Color(mid,0,0));
}

void calcMinute() {
   // if hour and minute are the same led, use a different color to show that
   pixels.setPixelColor(minute_hand,pixels.getPixelColor(minute_hand)+pixels.Color(bright,0,bright));
}

void calcSeconds() {
   // draw the second LED, using medium brightness white
   pixels.setPixelColor(second_hand,pixels.Color(bright,bright,bright));
//   pixels.setPixelColor((second_hand+1)%60,pixels.getPixelColor((second_hand+1)%60)+pixels.Color(mid,mid,mid));
//   pixels.setPixelColor((second_hand+2)%60,pixels.getPixelColor((second_hand+2)%60)+pixels.Color(lo,lo,lo));
}

void animateHour(int frame, byte pattern) {
   Serial.printf("Animating for the hour change %d frame %d\n",hour(),frame);
   calcHands();
   clearHands();
   calcMinute();
   calcSeconds();

   if (pattern == 4) {
      calcHour();
      calcMinute();
      calcSeconds();
      animateStatics(frame);
      pixels.show();
      return;
   }

   if (frame <= 30) {
      int i=frame;
      switch (pattern) {
      case 1:
         for (int j=0; j<i; j++) {
            pixels.setPixelColor((hour_hand+j)%60,pixels.Color(bright,0,0));
            pixels.setPixelColor((hour_hand+60-j)%60,pixels.Color(bright,0,0));
         }
         break;
      case 2:
         pixels.setPixelColor((hour_hand+i)%60,pixels.Color(bright,0,0));
         pixels.setPixelColor((hour_hand+60-i)%60,pixels.Color(bright,0,0));
         break;
      case 3:
         pixels.setPixelColor((hour_hand+i)%60,pixels.Color(bright,0,0));
         pixels.setPixelColor((hour_hand+i+59)%60,pixels.Color(mid,0,0));
         pixels.setPixelColor((hour_hand+i+1)%60,pixels.Color(mid,0,0));
         break;
      }
   } else if (frame >30 && frame<=60) {
      int i=minFrameMax-frame-3;
      switch (pattern) {
      case 1:
         for (int j=0; j<i; j++) {
            pixels.setPixelColor((hour_hand+j)%60,pixels.Color(bright,0,0));
            pixels.setPixelColor((hour_hand+60-j)%60,pixels.Color(bright,0,0));
         }
         break;
      case 2:
         pixels.setPixelColor((hour_hand+i)%60,pixels.Color(bright,0,0));
         pixels.setPixelColor((hour_hand+60-i)%60,pixels.Color(bright,0,0));
         break;
      case 3:
         pixels.setPixelColor((hour_hand+i)%60,pixels.Color(bright,0,0));
         pixels.setPixelColor((hour_hand+i+59)%60,pixels.Color(mid,0,0));
         pixels.setPixelColor((hour_hand+i+1)%60,pixels.Color(mid,0,0));
         break;
      }
   }
   pixels.show();
}

void animateMinute(int frame, byte pattern) {
   Serial.printf("Animating for the minute change %d Frame %d pattern %d\n",minute(),frame, pattern);
   calcHands();
   clearHands();
   calcHour();
   calcSeconds();

   if (pattern == 4) {
      calcMinute();
      animateStatics(frame);
      pixels.show();
      return;
   }

   if (frame <= 30) {
      int i=frame;
      if (pattern == 1 || pattern == 3) {
         pixels.setPixelColor((minute_hand+i)%60,pixels.getPixelColor((minute_hand+i)%60)+pixels.Color(0,bright,0));
      }
      if (pattern < 3) {
         pixels.setPixelColor((minute_hand+60-i)%60,pixels.getPixelColor((minute_hand+60-i)%60)+pixels.Color(0,bright,0));
      }
      if (i>0) {
         if (pattern == 1 || pattern == 3) {
            pixels.setPixelColor((minute_hand+i+59)%60,pixels.getPixelColor((minute_hand+i+59)%60)+pixels.Color(0,mid,0));
         }
         if (pattern < 3) {
            pixels.setPixelColor((minute_hand+61-i)%60,pixels.getPixelColor((minute_hand+61-i)%60)+pixels.Color(0,mid,0));
         }
      }
      if (i>1) {
         if (pattern == 1 || pattern == 3) {
            pixels.setPixelColor((minute_hand+i+58)%60,pixels.getPixelColor((minute_hand+i+58)%60)+pixels.Color(0,lo,0));
         }
         if (pattern < 3) {
            pixels.setPixelColor((minute_hand+62-i)%60,pixels.getPixelColor((minute_hand+62-i)%60)+pixels.Color(0,lo,0));
         }
      }
   } else if (frame >30 && frame<=60) {
      int i=minFrameMax-frame-3;
      if (pattern == 1 || pattern == 3) {
         pixels.setPixelColor((minute_hand+60-i)%60,pixels.getPixelColor((minute_hand+60-i)%60)+pixels.Color(0,bright,0));
         pixels.setPixelColor((minute_hand+59-i)%60,pixels.getPixelColor((minute_hand+59-i)%60)+pixels.Color(0,mid,0));
         pixels.setPixelColor((minute_hand+58-i)%60,pixels.getPixelColor((minute_hand+58-i)%60)+pixels.Color(0,lo,0));
      }
      if (pattern < 3) {
         pixels.setPixelColor((minute_hand+i)%60,pixels.getPixelColor((minute_hand+i)%60)+pixels.Color(0,bright,0));
         pixels.setPixelColor((minute_hand+i+1)%60,pixels.getPixelColor((minute_hand+i+1)%60)+pixels.Color(0,mid,0));
         pixels.setPixelColor((minute_hand+i+2)%60,pixels.getPixelColor((minute_hand+i+2)%60)+pixels.Color(0,lo,0));
      }
   } else {
      pixels.setPixelColor(minute_hand,pixels.getPixelColor(minute_hand)+pixels.Color(0,bright,0));
      if (pattern == 1 || pattern == 3) {
         pixels.setPixelColor((minute_hand+1)%60,pixels.getPixelColor((minute_hand+1)%60)+pixels.Color(0,lo,0));
      }
      if (pattern < 3) {
         pixels.setPixelColor((minute_hand+59)%60,pixels.getPixelColor((minute_hand+59)%60)+pixels.Color(0,lo,0));
      }
   }
   pixels.show();
}

void calcHands() {

   byte hour_offset;

   minute_hand=minute();
   if (minute_hand>=10) {
      hour_offset=(minute_hand / 10)-1;
   } else {
      hour_offset=0;
   }

   if (hour() >= 12) {
      hour_hand = ((hour() - 12) * 5) + hour_offset;
   }
   else {
      hour_hand = (hour() * 5) + hour_offset;
   }

   if (mirror_hands) {
      hour_hand=60-hour_hand;
      minute_hand=60-minute_hand;
      second_hand=(60-second());
      if (second_hand==60) {
         second_hand=0;
      }
      if (minute_hand==60) {
         minute_hand=0;
      }
      if (hour_hand==60) {
         hour_hand=0;
      }
   } else {
      second_hand=second();
   }

}

void loop() {
   calcHands();

   if (minute()==0 && second()<3 && hourFrame==0 ) {
      hourFrame=hourFrameMax;
      hourPattern=random(1,5);
   } else if (second()==0 && minFrame==0) {
      minFrame=minFrameMax;
      minPattern=random(1,5);
   }
   if (hour()>=23 || hour()<=7) {
      if (bright != NIGHTBRIGHT) {
         bright = NIGHTBRIGHT;
         mid = NIGHTMID;
         lo = NIGHTLO;
      }
   } else if (bright == NIGHTBRIGHT) {
      bright = DAYBRIGHT;
      mid = DAYMID;
      lo = DAYLO;
   }
   delay(DELAY);

   if (hourFrame>0) {
      animateHour(hourFrameMax-hourFrame, hourPattern);
      hourFrame--;
   } else if (minFrame>0) {
      animateMinute(minFrameMax-minFrame, minPattern);
      minFrame--;
   } else if (second_hand!=previous_second) {
      previous_second=second_hand;
      drawHands();
   }
}

相关说明:
1. 需要在上一贴的基础上再增加第三方库文件,可在库管理器中查找添加
NtpClientLib
Adafruit_NeoPixel
也可直接下载附件,解压到相关文件夹

2. 代码配置
#define NUMPIXELS      60       // number of NeoPixel LEDs
#define PIN            0        // digital pin on ESP8266 for the NeoPixel data line
#define mirror_hands   0 //true     // In case the NeoPixel ring is wired anti-clockwise.

#define NUMPIXELS      60, 设置LED数量60;
#define PIN            0, 设置驱动脚,使用gpio脚 0(D3);
#define mirror_hands   0 , 设置时钟逆时针或顺时针,这个和LED的接法相关,当发现时钟走时反向不对时可更改,值为0 或者 1;

   wifiManager.autoConnect("NeoPixel_Clock", "secret"); // configuration for the access point, set your own secret.

"NeoPixel_Clock" 引号内内容为屏配置wifi时热点名称,可任意配置里喜欢的名称。

   NTP.begin("ntp1.aliyun.com", 8, true); // get time from NTP server pool.
   NTP.setInterval(63);
   pixels.begin();
   pixels.setBrightness(254);

NTP.begin("ntp1.aliyun.com", 8, true);  "ntp1.aliyun.com"为设置NTP服务器地址,可替换腾讯或国家授时中心等,这里使用的阿里的NTP服务器。第二个参数8,为时区设置,北京时间为8.
NTP.setInterval(63); NTP同步时间间隔,单位为秒,可以设置大些的值,比如24小时:24*60*60,同步后即断开链接,使用ESP8266内部计时器走时,间隔一定时间同步足以保证时间精度。
pixels.setBrightness(254);  设置亮度

   pixels.setPixelColor(0,pixels.Color(0,0,bright));    //blue
   pixels.setPixelColor(30,pixels.Color(0,0,mid));
   pixels.setPixelColor(15,pixels.Color(0,0,mid));
   pixels.setPixelColor(45,pixels.Color(0,0,mid));

/*  yellow
   pixels.setPixelColor(0,pixels.Color(bright,bright,0));
   pixels.setPixelColor(30,pixels.Color(mid,mid,0));
   pixels.setPixelColor(15,pixels.Color(mid,mid,0));
   pixels.setPixelColor(45,pixels.Color(mid,mid,0));
*/

   pixels.setPixelColor(5,pixels.Color(0,0,lo));
   pixels.setPixelColor(10,pixels.Color(0,0,lo));
   pixels.setPixelColor(20,pixels.Color(0,0,lo));
   pixels.setPixelColor(25,pixels.Color(0,0,lo));
   pixels.setPixelColor(35,pixels.Color(0,0,lo));
   pixels.setPixelColor(40,pixels.Color(0,0,lo));
   pixels.setPixelColor(50,pixels.Color(0,0,lo));
   pixels.setPixelColor(55,pixels.Color(0,0,lo));

这段代码可以设置显示的钟盘几个基点的颜色和亮度。

void calcHour() {
   pixels.setPixelColor(hour_hand,pixels.Color(0,bright,bright));  //rgb
//  pixels.setPixelColor((hour_hand+59)%60,pixels.Color(mid,0,0));
//   pixels.setPixelColor((hour_hand+1)%60,pixels.Color(mid,0,0));
}

void calcMinute() {
   // if hour and minute are the same led, use a different color to show that
   pixels.setPixelColor(minute_hand,pixels.getPixelColor(minute_hand)+pixels.Color(bright,0,bright));
}

void calcSeconds() {
   // draw the second LED, using medium brightness white
   pixels.setPixelColor(second_hand,pixels.Color(bright,bright,bright));
//   pixels.setPixelColor((second_hand+1)%60,pixels.getPixelColor((second_hand+1)%60)+pixels.Color(mid,mid,mid));
//   pixels.setPixelColor((second_hand+2)%60,pixels.getPixelColor((second_hand+2)%60)+pixels.Color(lo,lo,lo));
}

设置时,分,秒的颜色及亮度。

熟悉代码后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调整各种显示颜色及亮度。

代码打包

网友:
哈哈,不行,我分不清小时分秒

网友A:
没有表针,看着好别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表针,看着好别扭啊

可以创意一下,灯光向内,加导光带模拟指针。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创意一下,灯光向内,加导光带模拟指针。

这个可以有

网友B:
也想玩玩8266,搞不懂各种8266都有什么不同,有8266、NodeMCU、还有个什么NodeMCU Lua、NodeMCU-32S Lua。。。

网友:
真正考验技术的时刻到了。

网友:
不熟悉8266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想玩玩8266,搞不懂各种8266都有什么不同,有8266、NodeMCU、还有个什么NodeMCU Lua、NodeMCU-32S Lua。 ...

只要是ESP8266芯片的都差不多,无非就是集成开发板一些IO,或是转串口芯片,或者上传固件的方式差异,NodeMCU最方便

网友:
空闲了,可以玩玩

网友C(2020-02-12):
注意:NtpClientLib库不能用最新版的,编译不通过,尝试2.0版的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注意:NtpClientLib库不能用最新版的,编译不通过,尝试2.0版的可以

换用2.0版本的还是编译不过,字面理解是缺TimeLib.h,去库文件夹里看果然没有,要怎么搞呢。。。

"NtpClientLib.h" 对应多个库
In file included from D:\Documents\RGBclock\RGBclock.ino:5:0:

已使用: D:\Documents\Arduino\libraries\NtpClientLib
D:\Documents\Arduino\libraries\NtpClientLib/NtpClientLib.h:33:21: fatal error: TimeLib.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网友D:
编译问题终于解决,来这儿回个贴,给其它有需要的人!
1 Arduino 8266服务包要安装2.5.2版本,装2.6.3版本有问题,编译不了;
2 库文件,需安装Adafruit_NeoPixel   ESPAsyncTCP-master   NtpClientLib   Time-master  WiFiManager-master这五个库

网友(2020-04-11):
有视频效果吗  我看看  好看我也想做一个

网友:
esp8266  Adafruit_NeoPixel pixels 控制ws2812 各种案例都不受控制

网友(2021-01-07):
老大,编译好的固件有吗?

网友(2022-02-11):
请教老师:NtpClientLib编译总是不通过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D:
编译问题终于解决,来这儿回个贴,给其它有需要的人!
1 Arduino 8266服务包要安装2.5.2版本,装2.6.3版本 ...

老师好:我这边遇到的问题是neopixel库文件中“RAM_ATTR void espShow”这句话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