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慧荣SM2246en主控板跳线求问

楼主(2019-12-20):
如图,从铭瑄A6L拆出来的板子,2246en双贴镁光nw474。现在想把剩余的6贴补全,因为板子上没有任何标识,不知道ce跳线如何设置……
还有一点,如果我想补缓存,缺的电源ic 电容 电感应该补什么参数的……
这个板子网上搜不到资料

网友A:
首先,这丫丫正常不用理会CE跳线,第二,看你RAM供电区域都没有补齐零件,你需要参考别的板子和相关图纸补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这丫丫正常不用理会CE跳线,第二,看你RAM供电区域都没有补齐零件,你需要参考别的板子和相关图纸补 ...

万一得跳ce跳线搞不懂颗粒就白买了,毕竟bga100不常见

网友B:
根本不用跳线,怎么看都是免跳板。可惜没缓存,而且1.5v电路放空。当2246xt用不合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本不用跳线,怎么看都是免跳板。可惜没缓存,而且1.5v电路放空。当2246xt用不合算。 ...

缓存旁边的电路如果补全规格应该怎么选,同型号的板子搜不到……

网友:
你怎么知道是不是有bug的46en才变成dramless方案呢

网友:
NW474是4CE的片子,补全8颗是32CE,很好奇46en主控不带缓存能不能开出来?我有46xt主控的bga100的8贴板子,也是贴NW474,只能4贴。

网友:
整个2246EN 缓存电路都没就一个焊盘,另外这个EN如果好的真浪费,可以换个大头XT去

网友C(2025-01-19):
想收这个板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想收这个板子…

咸鱼不是有吗?还有人专门开的全新的板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咸鱼不是有吗?还有人专门开的全新的板子

老哥有无链接?bga100的实在找不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老哥有无链接?bga100的实在找不到

臭鱼上搜索“宜一科技”具体价格你和他商量吧,我不参与。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臭鱼上搜索“宜一科技”具体价格你和他商量吧,我不参与。

感谢大佬指点,已经联系,单张40十张起售有点儿玩不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