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电锤防尘罩改装

楼主(2019-12-20):
新入手5401配了个博世防尘罩,但天花板打孔还是会漏灰,TB买了橡胶接灰碗减掉边上一圈,再加个硅胶垫圈,完美!

网友:
  一尘不染的工具。

网友A:
这个如果水平打眼有这个套挡着,会不会打不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如果水平打眼有这个套挡着,会不会打不平

只能跟着感觉走

楼主:
家里打孔装了几个灯,防尘罩里面已是一层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如果水平打眼有这个套挡着,会不会打不平

手感加目测吧,要防尘都得罩住。

网友:
速度够快的哈,看来博世这款防尘罩能用到德伟和大有上了。

网友B:
这防尘罩太鸡肋,没法瞄准了,,压缩4cm了不起,16长度的钻头不够用。。不过前面的收口可以拆下来,昨天打完天花板一怒想剪了它才发现

网友:
漏下来的灰不会甩的到处都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防尘罩太鸡肋,没法瞄准了,,压缩4cm了不起,16长度的钻头不够用。。不过前面的收口可以拆下来,昨天打 ...

试试这款这款防尘罩配合210mm钻头。

网友:
同款的5401同款的博世防尘罩!安装灯用8*160货6*160的钻头刚刚好

网友:
我一般套个信封上去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