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快克 三合一焊台

楼主(2019-12-20):
双t12 三合一焊台

自己买散件拼装起来 板子是沉金工艺 风枪是原装快克858d 拆啦
做工精细 几乎所有的焊接处都用热缩管套好
线材基本都是硅胶线
风枪下面按钮红色温度➕蓝色温度➖
后面是下面2个插口插手柄
上面2个预留24v电源插口
不知道还能不能加别的工具在里面

喜欢喷的大神们来喷吧尽管喷

网友A:
高大上哈哈,看来是有设备的有钱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大上哈哈,看来是有设备的有钱人

   谢谢支持       没有啊   就是瞎玩玩  我穷屌丝一个

楼主:
谢谢   我就是一个穷屌丝一个    喜欢折腾

网友:
确实高大上,不说焊台我以为是台功放

网友B:
想请问一下,这两块板子是怎么固定的,是外壳上钻孔再加螺丝和螺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请问一下,这两块板子是怎么固定的,是外壳上钻孔再加螺丝和螺帽吗

t12 控制板  电位器代螺丝

网友:
这装备齐活了,基本没啥拆不了的啦  哈哈哈

网友(2020-02-03):
这样的工具看着真高大上,好漂亮

网友:
外壳是自己做的还是买的,如果是买的能不能给个链接

网友(2020-03-06):
该用插头的地方直接焊接了,该压线耳的地方没有压,电源板输出连接令人担忧。红圈位置规范要压线耳朵

网友:
这个横版看着累,但安装方便、简单;竖版不好安装,内部支架繁琐。

说几个问题吧:
1、带屏主控接口太乱了,有插接、有焊接,还有针线焊接+热缩+胶水(图四);图五、六两块PCB比较,左边所有接线都不规范,右边工整多了。应该统一规范,该插接的上白 卡头,该压端子螺丝拧接的就应该做好,这样出问题容易找到根源,这玩意一时好玩,时间长了问题多多,很对难找到问题所在,多半是接口松动了。

2、图四两块带屏主控板之间没有做物理隔断,后期出现奇怪问题:屏闪、乱串、信号乱入等等,甚至遇到过温度乱跳的问题。建议使用0.7mm绝缘板做个隔断吧。

3、电源输入线、小变压器、输出线比较乱,线材折叠用线扎绑定,后期问题也是多多,因为有多个电源端,建议用磁环吧,花不了几个钱,减少干扰,这个组装的东西,使用一段时间后干扰很大。

4、个人建议,航空插头插座更换成YC12或M12,既漂亮、耐用,又安全、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