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6EN主控,海力士的颗粒选项如何选择

楼主(2019-12-20):
2246EN 主控 H27Q2T8CEB9R  哪些选项需要勾选,毕竟第一次开海力士的。

网友:
确定颗粒是土狗还是ONFI,毕竟海棒子,记得不能勾选SYNC(onfi还是土狗都不要打钩),颗粒选自动,预测一般选1,特殊情况好像选4还是5,海力士容易ADJ错误,bypass ADJ打钩,不过取消打钩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