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其美QM-16/K2漏保插头

楼主(2019-12-20):
买了个电热水龙头,配了个漏保,拆开看看

外观 220v 10A

里面电路

可控硅 p2D

漏电保护专用集成电路54123

引脚

参考电路图

太脏了

电路板反面只有个电解电容

接线端子

强拍症受不了,用酒精清洗了下,干净多了

谢谢观看!

网友:
这焊渣,看着真难受,强迫症看到了必须要清洗,看到最后一张图,真是清爽啊....

网友:
我也拆过几个,以开关的接触不良而打火坏的居多,热水器工作电流太大了

网友:
用的什么破焊锡那么多渣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