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LED灯珠损坏电容失效拆修

楼主(2019-12-20):
LED灯上电微亮频闪

实测功率仅0.15W

驱动输出电容明显鼓胀

输出电压5.6V

恒流驱动芯片

分段开关芯片

取下4.7uf电容

实测2.2

从废板上拆个6.8的

之前临时用10uf测试的效果,输出102V(未拍照)。但发现白光灯珠不亮

查看有一对损坏

从料板上取得灯珠配件

安装后正常工作

网友A:
没荧光粉的灯珠是啥颜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荧光粉的灯珠是啥颜色的?

彩色灯珠红绿蓝中的一种-----忘记了。朋友的灯拿走了,维修时一起唠嗑忙乎中照片也漏拍了许多。

网友:
看着料板大小,老哥可以用很多年,以后修东西请客吃饭就靠它了

网友:
看灯,貌似色温比较高

网友B:
那功率计不错啊,自己DIY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功率计不错啊,自己DIY的吗

只是装了个外壳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92144

网友:
高!!!!实在是高!

网友:
家里也有个坏了,懒得修,感觉直接买也不贵

网友:
万用表膜都不舍得撕

网友:
实在是高手!

网友:
这灯具做工看着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荧光粉的灯珠是啥颜色的?

一般是蓝紫色

网友:
通常电源电容一怀孕,灯珠就按耐不住内心的喜悦 开始狂跳了

网友:
每次遇到故障拆开后发现是电容怀孕时就莫名地高兴,问题相当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