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一个奇怪的B503拨盘电位器

楼主(2019-12-20):
帮同事修一个联想小音响,需要更换拨盘电位器B503,但邪门的是全网只能找到5脚的,淘宝上更是没拆下来的却是六脚的,请问谁见过这种六脚电位器,在哪能买到?

网友A:
直接TB搜B503   6脚

网友:
看来只能用5脚的了,没有6脚的,应该是一只脚是公共地,把板子上的两个地接一起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TB搜B503   6脚

不行啊,没有找到这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个链接

网友:
直接搜这个   拨盘电位器 6   。然后问老板你需要多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