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美的MB-FS3018电饭煲Eˉˉ故障码

楼主(2019-12-20):
昨晚刚刚吃完晚饭大概七点三个字吧,邻居就电话来了:电饭煲坏了,帮看下。拿过来吧。十分钟不到就拿来了。

就是这个,挺小个的。光出Eˉˉ,,,,之前有E0,E3,C的,这个码还是第一次。

型号,3L

拆开后面挡板,果然,两根断线

撬开顶盖,这个没有螺丝的

做好线头,上点助焊剂

焊好线,加电工胶布包下,摆好

先试下

有点不一样,开始后,又十几秒后,才看功率表出字---慢热型?

试过会热,合好顶盖,后挡板,再看下,没问题了

通知邻居取回。收工。

~~~完~~~

网友:
美女邻居?楼主是隔壁老王吧

网友A:
原来你就是老王~~~~~

可以加点什么防折弯?

网友B:
邻居不像是美女,美女的电饭煲不会那么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邻居不像是美女,美女的电饭煲不会那么脏。

你错了,我见过比这还脏的,还这是女的

网友C:
最容易坏的就是活动的地方了,线容易折断

网友D:
好像看到了几个都是这个位置坏的,是通病吧。谢谢楼主!

网友:
是通病吧,我都修了3个这样的故障!

网友:
美的电饭煲都有这个通病

网友:
说不定过几天,有猪肘子吃了,美女送菜上门,哈哈哈

网友:
楼主好手艺,美女云集,有福!

网友:
老王才发现你真是多才多艺啊,赶快修好,别耽误做饭,

网友E:
我家的一样的故障,自己修了好几次了

网友F:
不知那个零件是起什么作用的,是什么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你就是老王~~~~~

可以加点什么防折弯?

手上没有什么好加的,小的热缩管刚好用完,就没加了,再说不加机会更多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看到了几个都是这个位置坏的,是通病吧。谢谢楼主!

这种几乎都是通病,奇怪的是同样病不同的故障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容易坏的就是活动的地方了,线容易折断

确实是这样,厂家又不愿用更好的线或者出厂前就加点热缩套管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家的一样的故障,自己修了好几次了

自己家的应该多加点套管之类的保护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那个零件是起什么作用的,是什么传感器?

黑线两根就是顶盖传感器的,传感器就在顶盖是间那里,,,黄绿线是地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家的应该多加点套管之类的保护下

套管意义不大,我接线过一次,再后来就把线焊下来调了个头,终极办法是换硅胶耐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