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人体感应开关(LSNUO LSN-GY-002)

楼主(2019-12-20):
支付宝上经常得到一些2元左右的小红包,不用浪费,用吧,还没大用,只能买些小东西,发现了一款人体感觉开关,不用红包才4.2元,用了之后才2元多,那就买一个拆着玩吧。

订单,2元多还包邮,老板也就跑个量,不然赔死了

包裹很简单

透明塑料纸包装

送两个螺丝

商标,参数,搞不懂为什么对LED要求高,最大只能带
20W功率,白炽灯却能带100W

继续拆

有感光控制

全部拆开

红外和感光探头

背面是电路

可控硅,按说137应该可以带很大功率的,为什么

只让带LED20W呢

红外控制模块

控制电路的稳压模块

谢谢观看!

THE END

网友:
“人体感应”写成“人体感觉”了

网友:
1分没加就超了~

网友A:
我也买了一个,还没到货,请问这个有没接LED试试?很多接LED不行,要么闪,要么不灭。

网友:
便宜货,小作坊产品。

网友:
这类的人体红外感应开关最好换成继电器的,什么灯都不挑。LED灯可能会有启动电流大的问题,我们在试灯的时候会发现有很大的打火现象,瞎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买了一个,还没到货,请问这个有没接LED试试?很多接LED不行,要么闪,要么不灭。 ...

从电路上看  接LED不能全灭  关灯后会微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电路上看  接LED不能全灭  关灯后会微亮

多数的人体感应开关就是这样,特别是用小功率LED灯是,根本控制不了,要么闪,要么微亮,我以前买过带灯座的,用3W的LED灯都没问题。但为什么这种控制的多数不行呢?为了控制大功率灯的原因吗?

网友:
感觉2元,也是山寨的

网友:
2元包邮超值了,电容的焊点比较差些

网友:
还不错,有个压敏电阻

网友C:
4.2的时侯我也买了一个,用10W节能灯和3W带恒流电源的LED灯试没有问题。不过这类电子开关有电容效应,LED灯如果晚上微亮,白天看不出的话可在LED灯电源输入并联一个0.1~0.47/400V的电容。

网友:
还记得90年代初厂子财务科就装了个红外感应的,和公安系统联动,下班后打开开关,再进人就会在公安那里报警,估计那玩意安装费价格不菲,现在几元钱红外感应也进入百姓家服务了

网友:
比单独的IR感应模块还便宜

网友:
看来人体感应开关价格也不贵了,楼道里都用上的话可以减小拍手等噪音。

网友:
你这个1.85是哪种红包

网友(2024-04-04):
引用 网友C:
4.2的时侯我也买了一个,用10W节能灯和3W带恒流电源的LED灯试没有问题。不过这类电子开关有电容效应,LED灯 ...

请问这里并联电容的原理是什么,很好奇

网友:
引用 网友C:
4.2的时侯我也买了一个,用10W节能灯和3W带恒流电源的LED灯试没有问题。不过这类电子开关有电容效应,LED灯 ...

并联电容是并联到灯泡底座的零火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