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有什么东西能临时代替卡簧钳的?

楼主(2019-12-20):
我要把卡簧卡到轴上,底下有弹簧,没有卡簧钳,有什么办法能救个急?

网友:
尖咀钳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尖头的剪刀

网友:
两个合适大小的内六角扳手,圆头的那边用作卡子,往外掰的中间塞东西,往里压的中间交叉绑好!

网友:
剪刀或镊子。

网友:
卡上去倒是不需要卡簧钳,直接在轴的上部把卡簧压上,然后用螺丝刀等慢慢压卡簧直到卡簧槽。

网友:
什么样的东西,要拍个图才好说啊

网友:
找粗细合适的铁丝或钉子,剪下一小段,弯成U形,把u形的两脚插入卡簧孔,再用钳子把U形展开一些,由于U形短,刚性比卡簧强,可以支撑住不回退,这样就可以把卡簧套上去了,套好后拔出U形即可,这种方法我实际用过。

网友:
你魔一个椭圆形的尖锥插那个口就可以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