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米兔2進水了

楼主(2019-12-20):
修復成本太高擱置修復

网友A:
酒精洗洗板子,然后吹干看有没有元件烧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酒精洗洗板子,然后吹干看有没有元件烧坏

屏幕肯定廢了。跑洗衣機裏頭了

网友:
确实无修复价值,再买个新的才30元不到

网友: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新款2s的薄点还防水

网友(2020-06-24):
不值得修理了!!直接换新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