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双十一之绿联硬盘扩展坞

楼主(2019-12-21):
以前的移动硬盘接盒子,疑似供电不足,看片总卡,现在换个独立供电的

其他牌子也有,价格差不多少,就选择了绿联的,算是正经点牌子吧

买的是双盘位,不能独立互考的,有可以直接两个盘复制的,不用经过电脑,这个功能对我来说用不上,就没选。
价格上还能便宜不少。

包装上还是很用心,特别喜欢这种半透明的塑料包装

大电源个头是不小,12V3A的

电源做工也不错。

注定被淘汰的大3.0接口,为啥设计的这么大

3.0的线也是粗了不少,带有弹性

2.5,3.5通吃,为了以后扩展,买了双盘位,现在二手盘那么便宜

基本上整体做工都很好,都是圆角

插口,一个电源开关,一个3.0接口,一个电源插口

开盖

插上我的320G大硬盘

开始速度还行

稳定了以后的速度不玩4K不知道硬盘小,以前觉得2.0接口还行啊,现在把一个电影复制到盘里需要半个小时
在新事物里,这些老家伙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网友:
我去年买了一个,用了一次,之后在吃灰。

网友:
多少米入手?

网友:
我手上的外置硬盘座也是这种数据接口,貌似硬盘座比较流行这种接口。

网友:
这种接口接触面积大可通过的电流应该也会大一点的吧。。。猜的,也有可能是TYPE接口价格比较贵所以用这种便宜的接口呗

楼主:
原价110,红包杂七杂八算下来72到手

网友:
看片卡不一定是硬盘问题,我这有几个2T 4T的机械,不知道几碟,立起来能认,但是写入读取就卡慢、
扫坏块又正常,上PC3000看复位和状态都正常,就是慢、

后来无意中发现,只要把盘水平放置,读写速度就正常200MB+了....

最后分析是磁头组数量多比较重,立起来会因为磁头组因重力下坠导致角度偏移,寻道困难...

所以我对这种立起来的硬盘盒子都没好感...

网友:
不用的时候要盖起来 槽里落灰不好打理吧?

网友(2020-11-05):
对金手指朝天的任何外设都没有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