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Fuji施乐p158两台都是一直转

楼主(2019-12-20):
百度好多遇见这毛病的。类似通病了。一直转,但就是不进纸,然后绿灯变黄灯。
但不进纸,如何修?

网友:
湿巾纸檫下搓纸轮

网友:
这个是不是自检出错?我也有一台施乐激光打印机,加电后,也是转一阵后,然后停止,绿灯亮,此时待机。 感觉应是相关传感器检测出错,因此一直在自检。

网友A:
一般都是搓纸轮的问题,最好是换一下,这东西是消耗品

网友:
       自检没通过?

网友:
搓纸轮和分页器。这种换搓纸轮有窍门,可以从底下分页器处掏出。一般网上的教程都是大拆,没个半天的功夫装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搓纸轮的问题,最好是换一下,这东西是消耗品

新打印机,才用一年,打印不过200页

楼主:
自检通过了,但再打印,就一直不上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打印机,才用一年,打印不过200页

错误提示呢?如果是缺纸那肯定是搓纸轮的问题,这种机器结构有问题,新的机器都是用静电吸附的

网友B:
你看看 那个蓝色的 电磁铁 上面是不是海绵融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 那个蓝色的 电磁铁 上面是不是海绵融化了

你指的这个磁铁?是塑料的。没融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指的这个磁铁?是塑料的。没融化

那就检查搓纸轮和 进出纸 传感器

网友C:
确实是通病,我好像发过拆机 维修贴,你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是通病,我好像发过拆机 维修贴,你去看看

给个连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