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ATTO软件测试时,显示1110错误,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

楼主(2019-12-20):
ATTO软件测试时,显示错误,代码1110,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

网友:
换一个测试软件
有些U盘内存卡跑ATTO会报错
换其他软件测试就好了

楼主:
原因我找到了,换一个读卡器,就可以了

楼主:
不知道是读卡器的问题,还是驱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