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解戴尔笔记本电脑 DELL Inspiron 13-5378

楼主(2019-12-20):
今天无事又去捡漏,在废品堆里扒出个破笔记本电脑,外观惨不忍睹。屏幕已经没有了,掰开壳里面还挺新,没进水不缺零件。老板开加10元。这次不讲价了。交钱立马走人。因为是i5的,上面还有硬盘和内存。到家拆散,ddr4 4g内存一根。128g固态硬盘一块。电源接口没找到,飞线测试主板通电风扇转一会停,CPU有温度。外接hdmi无显示。问题应该不大。有时间慢慢研究。上次20买的坏屏联想笔记本外接屏幕成功点亮

网友:
赚翻了,恭喜恭喜!

网友:
超级眼馋,恭喜恭喜!

网友:
点亮的话能赚700+

网友:
真捡到漏了

网友:
不懂的人直接扔

网友:
这才叫捡漏!
紫薯布丁

网友A:
有的电脑不接屏过不了自检(HDMI外接有些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电脑不接屏过不了自检(HDMI外接有些不支持)

需要怎么设置才能hdmi亮机

网友:
早就对各种废品站捡漏贴免疫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怎么设置才能hdmi亮机

接个不论好坏但能检测到的屏幕,不然自检都过不去又怎么设置呢

网友B:
这家伙,淘宝上ABCD壳子整上一套,就是一台新电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家伙,淘宝上ABCD壳子整上一套,就是一台新电脑啊

屏幕贵啊

网友:
同楼主有一套笔记本主板,缺个硬盘线也是不能切到外接屏幕,还在吃灰中,闲了在弄

网友:
我的戴尔1420也挂了,插电后电源马上断电,换个电源一样,拆的只剩主板也一样,判断主板挂了,掏了个拆机主板,等到了装上。

网友:
卧槽,赚翻了

网友(2020-01-27):
引用 楼主:
需要怎么设置才能hdmi亮机

进bios 设置,关闭内置显卡

网友:
这破坏的好彻底。维修难度比较大啊。

网友:
找个鞋盒弄个nas美滋滋

网友(2022-03-17):
这个屏幕是高分触摸屏, 1080P。

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