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淘的希捷8T叠瓦盘和WD 8T氦气盘

楼主(2019-12-20):
前些日子双十一和黑五促销,美亚WD elements 8T 降价到880元入了4块,后来黑五德亚Seagate 希捷 8TB Expansion降价到780元,没忍住又入了一块。
美亚的WD elements 8T,4个拆出来都是HGST He10 8T 氦气盘降速版,垂直记录盘,读写时的声音嘎吱嘎吱,时不时还能听到磁头弹出声。

Seagate 希捷 8TB Expansion,拆出来的是一块ST8000DM004的酷鱼盘,5900转 256MB缓存,这个盘就是叠瓦的。比WD垂直记录的氦气盘声音小,由于里面只有4片碟片,所以听不到磁头的声音。

这几天频繁读写测试了一下,希捷叠瓦盘和WD垂直记录盘的速度相差不大,但是数据擦除覆盖重写的时候,叠瓦盘就降速严重,希捷的盘最好不要用于PT下载,或者放在NAS中24小时开机,否则迟早悲剧。

现在叠瓦盘和垂直记录越来越难区分了,不过注意一下硬盘功率,可以看图中,希捷叠瓦盘12V电流是0.37A,WD是12V 0.55A,多碟片大容量的垂直记录盘不能做到0.5A也就是6W以下功率,而叠瓦盘由于碟片少密度高,所以功率都很低。这个电气性能所有硬盘厂商都不敢虚标的。

还有个问题,估计希捷知道叠瓦盘坏道率高,所以新盘用HDtune等读出的数据不知道为什么是乱码,好像只能用希捷专用软件,以后根据C5坏道找希捷售后就麻烦了。。。。

网友:
希捷叠瓦盘12V电流是0.37A,WD是12V 0.55A,多碟片大容量的垂直记录盘不能做到0.5A也就是6W以下功率,而叠瓦盘由于碟片少密度高,所以功率都很低。这个电气性能所有硬盘厂商都不敢虚标的。

涨知识了

网友:
HE节能盘的噪音都这样,磁头归位是节能

网友:
我也注意到这一段,学习了

网友:
谢谢提供识别方法~

网友:
不知道寿命怎么样

网友:
希捷硬盘多年不敢用了。

网友:
可以去掉外壳和电路板直接插到电脑主板的SATA接口速度肯定更快

网友A:
不了解这方面的知识,我就买过1T的盘,应该是单碟的,看楼主的介绍密度高的盘虽然功率低一些,但是它的故障率要高一些,不过家用产品小容量的恐怕无从选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了解这方面的知识,我就买过1T的盘,应该是单碟的,看楼主的介绍密度高的盘虽然功率低一些,但是它的故障 ...

主要是原理不一样。同容量垂直记录的个人用好些 叠瓦本身适合数据一次性存储 不适合日常随机读写。

网友:
土豪樓主啊,
食用量這麼大,裝小姐姐的嗎?

网友:
NAS还用酷狼的用着安心.

网友:
随时能看到土豪!论可靠性还是以前日立的好,可惜营销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