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几个一次性温度计,冷链用的。

楼主(2019-12-20):
好像是瑞士产的。用过的,拆了十一个。插在电脑上显示一个110K的U盘,里面是一个PDF文件。就是工作时间和停止时间之间的温度曲线图。

楼主:
芯片是STM32L073CZT6,挺奢侈的。192K的FLASH,20K的RAM.

网友A:
引用 楼主:
芯片是STM32L073CZT6,挺奢侈的。192K的FLASH,20K的RAM.

估计产品卖的更贵,所以也就不在乎用料了,温度传感器是什么

网友B:
可不可以改成普通温度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不可以改成普通温度计

折腾一下估计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产品卖的更贵,所以也就不在乎用料了,温度传感器是什么

第一张图右下角的火柴头,热敏电阻。

网友A:
好奇这个东西怎么生成pdf文件的,嗯嗯

网友:
何谓的一次性?

网友:
同样好奇单片机如何生成PDF文件,以为这种东西顶多生成一个CSV。。。

网友:
冷链运输监控用的。

网友:
就像手机里面的变色标签一个作用

网友:
一次性?成本太高了吧

网友:
估计这个设备价格不便宜,里面存储了PDF文件。

网友:
csv可以更改,pdf更安全一些。

大概只能重新编程

楼主:
这个只能用一次,新的按下按键后就激活了。然后就开始记录温度, 一般几分钟记录一次温度。

网友:
做工真不错~~高大上

网友:
太土豪了,stm32l做一次性用品
32L,超低功耗
073, 自带usb
至于pdf,因为那个pdf文件很简单,应该就是事先把文件头什么的都准备好了,单片鸡就是往里面填几个数字而已。

网友:
做工真是漂亮啊,还是一次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只能用一次,新的按下按键后就激活了。然后就开始记录温度, 一般几分钟记录一次温度。 ...

有没有办法改成多次用的记录温度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奇这个东西怎么生成pdf文件的,嗯嗯

STM32的计算能力足够运行PDF生成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