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ms8236万用表电容档低于50uf测不出!

楼主(2019-12-20):
各位坛友有用华谊ms8236万用表的嘛?我前几年买了一个平时也不怎么用。最近无意测电容的时候发现低于50uf的小电容根本测不出。
手动切换到uf档直接显0L.
只有切到毫发才有显示

自动档位有显示
手动切到nf直接0L

手动切换到uf档也显0L

这表本该就是这样?还是该走售后啊!

走卖家售后,早鸟无音讯。
各位看官坛友有这种表的帮忙看下呢!你们的是否都这样。

网友A:
我有这表,但是没有出现你这情况啊,0.01UF都可以测出来,你的电池电量不足了吧,其实就是半自动表

网友:
高端表,没用过。

网友:
话说华谊到底有几个

网友:
我的pm890d电容都测不出来,就一直吃灰了,还是硬封的

网友:
没用过华裔的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这表,但是没有出现你这情况啊,0.01UF都可以测出来,你的电池电量不足了吧,其实就是半自动表 ...

换的新电池。。。买的时候也没注意反正外包装被卖家拆过。不是封好的

网友B:
按一下Rel 试试有没有效果。
公司在深圳,你可以去网站上面打个电话问问售后。

网友A:
0.1UF

可以量出来,调到UF就显示的0.1UF

网友:
可能是里面电容微法档的基准电阻开路,找不到厂家就打开看看芯片,对应手册找相应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一下Rel 试试有没有效果。
公司在深圳,你可以去网站上面打个电话问问售后。 ...

售后说先联系工程部。。留了个电话  几天过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0.1UF

可以量出来,调到UF就显示的0.1UF

我这个测出来都显示毫发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测出来都显示毫发了

按那个转换键转换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那个转换键转换转换

转换到UF档测不出电容读数直接显示0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一下Rel 试试有没有效果。
公司在深圳,你可以去网站上面打个电话问问售后。 ...

早上发现新华谊官网已变成。睹球网. www.hy-meter.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早上发现新华谊官网已变成。睹球网. www.hy-meter.com

官网:
http://china.peak-meter.com/

老标是HYELEC
新标是PEAKMETER

网友:
这个表的转盘不是很好用,有时会接触不良,我那个买来用了几天就一直在睡觉

网友C(2020-12-21):
引用 网友A:
我有这表,但是没有出现你这情况啊,0.01UF都可以测出来,你的电池电量不足了吧,其实就是半自动表 ...

自动挡数字万用表行业规范和国际标准有半自动这一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动挡数字万用表行业规范和国际标准有半自动这一说?

测电容很慢,不如胜利

网友:
请教所有的朋支:

该表的电池供电,在PCB上有无LDO稳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