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上的充电宝

楼主(2019-12-20):
前几天买了个充电宝急用,没想到一次手机都充不满,拆开一看,不出意料装沙子的18650,真的电池只有两节,于是坛子里买了电池准备换上,换是换了,可是就是充电太慢,最好一格硬是充了一天一夜还是在闪灯,请教一下是电池有问题还是充电版有问题?

网友A:
至少拆开让坛子里的大婶看看板子什么样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少拆开让坛子里的大婶看看板子什么样才知道。。。

芯片没有标志。五节电池。

网友:
福斯特的电芯还可以哦

网友:
这个充电板的元器件也太少了吧,也根本没有保护
5毛钱的板子也比这个板子的元件多了去
建议连板子一起换了吧

网友:
我觉得可以扔了

网友:
测一下电池还行不,换一块充电板

楼主:
电芯留着,板子扔掉坛里记得有卖板子的,找找看换上能行吗。一是不浪费再就是发扬DIY精神

网友:
板子转换效率不高,建议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