韶音骨传导耳机,as600 as650两种型号,长时间佩戴,性能小结

楼主(2019-12-20):
我是一个小说发烧友,用耳机听小说那种
大概有7年时间了,一直更换各种耳机,直到最近两年,因为工作关系,需要一个不影响听别人说话,又不毁发型,还能长时间佩戴的耳机。
找了好久,最后还是选择了骨传导耳机
优点是工作时间可以佩戴,不影响听别人说话,按键按一下,随时可以开启小说,有客人来了,随时可以关闭

开始时候,买了一个韶音as600
优点是便宜一些
然后发现,佩戴后,会挤压耳朵后面,反正就是两边各有一块肉会受压迫,佩戴时间长了,会不舒服
而且戴眼镜的话,总会感觉打架一样,配合不好的。
电量的话,中等音量,可以连续听7小时左右
至于音质,这个仁者见仁了,如果认为万元以下听个响,那就别提音质了
我听个小说,电子音的,要什么音质

再说as650
佩戴舒服很多,但是我长时间佩戴,每天12小时以上,偶尔会感觉不舒服(可能是因为我头大),但是已经很满足了,毕竟轻盈
而且和眼镜打架的感觉几乎也没有了
音质上没觉得有太大的提升,毕竟我听音乐时间很少,基本都是听小说(小说都听不过来呢,哪有时间听音乐)

其实用的时候,基本都是在交通工具上,堵上双耳的话,有时候确实耽误听外面的报站
公交或者地铁上还是建议堵住一只耳朵好了,当然熟悉的车站之类的,可以堵住双耳。
不熟悉路的,或者第一次坐的车,还是要注意下外面的

说一下硬件上的缺点和通病
使用时间长了,硅胶材质会出现开胶之类的问题,因为粘硅胶的胶本身老化加上出汗以及油脂,时间长了确实是个问题。
充电插口上面的盖子,充电时候弯折过度,时间长会老化或者断裂。解决办法就是用超长的那种micro USB口充电,减少弯折的角度,会好很多。
至于其他常见通病,单面耳机不响之类的,我拆过一个,是单元里的铜丝断掉了,接上的确实有点难度,但是问题在于外面硅胶的打开和复原,也是个问题。

至于这骨传导耳机的定位,不是音质,而是实用性。
是方便同时兼顾耳机内容和外面内容,比如不错过微信提示之类的。

其实,别人怎么评价这耳机不是问题,问题是找到适合你的那一种。

网友:
感谢交流,韶音很贵的

网友A:
我也喜欢听小说,因为用眼睛看太伤眼了。

刚好科大讯飞出的语音朗读app---讯飞有声,很好用。

可以直接读TXT DOC EPUB或者 Mobi的电子书,我配合QCY T1的蓝牙耳机听了近5000万字的书了。

每次只用单边(一只)耳机听,交替着用可以用十来个小时,对耳朵的伤害应该不大。

如果骨传导的效果好的话以后想尝试一下,不过很多人说音质只比得上几块钱的有线耳机。

网友:
合适再收,常言说得好:小手一抖!金币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喜欢听小说,因为用眼睛看太伤眼了。

刚好科大讯飞出的语音朗读app---讯飞有声,很好用。

是的,音质就那样吧,反正对我来说,就是听个响
但是对于出街来说,已经足够

讯飞有声正在用,声音好评,人机界面和功能性,很一般
可惜了阅读星,被杀后台杀得真惨啊,目前见过的,人机界面,功能性最强读书软件,主播反而是二流了。
去年有个软件,小说火火,人机界面一般,声音是真好,那几个主播,绝对一流好评,可惜好像因为版权问题,死得很惨,后来换了别家的语音,那叫一个渣。。。

网友B(2021-08-27):
请问硬件的缺点是用多久才会出现??

网友C(2021-11-21):
为了听小说现在还值得入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硬件的缺点是用多久才会出现??

如果是耳机断线,那看运气了

后来才发现,耳机充电口的胶皮,直接旋转一下就能转到另外一边,这样就不影响了,不过用了时间长,还是会有翘起来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了听小说现在还值得入手吗?

耳机还是值的,看好as800但是舍不得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