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热乎的胜利VC921数字多用表拆机

楼主(2019-12-20):
处女贴啊!希望大佬照顾照顾小弟哈哈\(^▽^)/!注册几年了,一直没进论坛来玩,由于今年买了几块表,闲的没事爱上网查查表这方面的事,每次查都能查到咱们论坛,也想发个拆机贴给大伙看看,正好今天刚到的快递。

楼主:
发完图打不了字了……,里面没拍测试的照片,这表大伙都知道,就那样,测试的没啥看头了,我好表买不起,最好的就是61E了。对比一下几乎没啥差别就差0.1到0.2左右,测试了直流交流电阻电容,瞎测的,反正我维修是够用了。(不像咱论坛里大佬会修飞机)最后那图是表的背面两处没焊到(干活是计件吗这么着急)两个电容都没焊到

楼主:
居然不是牛屎芯片,重要的忘记说了。想改9999不知可行不

网友:
谢谢分享。。。。打赏10M,把负数消灭,从零开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居然不是牛屎芯片,重要的忘记说了。想改9999不知可行不

你找找,论坛里有教程,还可以增加电流功能

网友B:
请问楼主多少钱买的?
PS:小刀不错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找找,论坛里有教程,还可以增加电流功能

嗯!我找到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多少钱买的?
PS:小刀不错呀!

没领优惠50多买的,你能理解每年的双十一没啥买的人吗?过了双十一啥都想买  额……我发现个事,带芯片的应该是橙色旋钮的牛屎的是黑色旋钮的。也许不准,你买之前问问老板吧!某宝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多少钱买的?
PS:小刀不错呀!

拆快递的哈哈,19块9包邮

网友C:
旋钮的簧片对称结构不错,不用担心装回的时候忘记位置慢慢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领优惠50多买的,你能理解每年的双十一没啥买的人吗?过了双十一啥都想买  额……我发现个事,带芯片的 ...

是不能光凭旋钮颜色判断,比如我手上的VC921就是黑色旋钮,不是牛屎芯,是硬芯的1106。2017年底35元入的,已改9999字。用着很爽,测锂电电压和4位半的表一样的位数。

楼主:
引用 楼主:
发完图打不了字了……,里面没拍测试的照片,这表大伙都知道,就那样,测试的没啥看头了,我好表买不起,最 ...

哦!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领优惠50多买的,你能理解每年的双十一没啥买的人吗?过了双十一啥都想买  额……我发现个事,带芯片的 ...

确实,我刚刚又查了查,确实看见不少黑色旋钮也是硬芯的,我也肯定要改但是等春天吧!我对电脑辐射过敏,冬天摸电脑冻手,不摸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旋钮的簧片对称结构不错,不用担心装回的时候忘记位置慢慢试。

就是啊!直接安就行

网友:
看到网上有人有人改造了uart串口输出才有意思

网友:
相较于胜利的口袋表一体的外壳,。我更喜欢优利德的口袋表的外壳,主要是那种透明塑料壳感觉韧性不错,不像胜利那种黑色的那么脆。

网友D(2020-03-23):
有只老款的,V片掉了就扔掉了,老款的是牛屎芯,没有存储器。就是表线不耐用

网友(2023-03-12):
引用 网友D:
有只老款的,V片掉了就扔掉了,老款的是牛屎芯,没有存储器。就是表线不耐用 ...

现在新款的都是硬芯了吗?正打算入手支。

网友:
电路板上面白色的是什么呀,有点像被腐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