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邦] 想问一下对芯邦有研究的老哥,如何量产才能获得最大的速度?

楼主(2019-12-20):
去咸鱼买了个20元包邮的GL3520金属集线器,送了一个16G的企业U盘
然后集线器是有问题的,无法在USB3.0接口下工作

U盘的CG信息

芯邦+东芝TLC,量产后发现选择不同的低格方式,读取的速度不太一样,选择4进行量产,容量优先,读取21M,选择6进行全自动设置量产,读取24M

奇怪的是,写入没有什么变化,都是7.8M左右

按照老站老哥量产MLC的方式,量产出8G,写入只有3M,更惨了……

感觉东芝这个闪存不弱,就是不知道怎么把写入提上去

网友A:
优化模式:速度优先

如果还是很慢,就是闪存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优化模式:速度优先

如果还是很慢,就是闪存不行

都是速度优先的,图中的容量优先是改之前的,模式6会自动切容量优先

网友B:
我的是32/18M,下家公司投标报送的U盘,外壳显示8G、插上8G,芯片精灵显示颗粒是16G,然后折腾N久,最终量产12G、读写32/18M。完美

网友C:
速度优先,选择模式3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速度优先,选择模式3

模式3量产过不去,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这样我才切到模式4的

网友(2020-01-21):
引用 楼主:
模式3量产过不去,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这样我才切到模式4的

实在不行就把最后面那一页的TLC提速钩上

网友:
目测是颗粒不行,讲真,没见过哪家芯邦用好的颗粒

网友D:
芯邦写入上限大概就是10mb/s吧,,,可能是我没见过用好颗粒的芯邦。(我手里最好的芯邦是2099e+大S的mlc,pfc53 AF级,写9.5,读26,最烂的是2099e+闪迪黑片tlc,32G挡成4G用,怎么量产都是写4读10)另外一个闪迪slc(16G)+方形带eeprom的特殊芯邦2099e的U盘也很慢,写4读15,且常规工具无法量产。

网友:
模式3应该是最快的

网友(2021-01-23):
引用 网友D:
芯邦写入上限大概就是10mb/s吧,,,可能是我没见过用好颗粒的芯邦。(我手里最好的芯邦是2099e+大S的mlc ...

2098+hcnd1读写20多

网友(2022-02-16):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32/18M,下家公司投标报送的U盘,外壳显示8G、插上8G,芯片精灵显示颗粒是16G,然后折腾N久,最终量 ...

大佬 你设置参数的怎么样的  芯邦的读写好慢啊  能说下你怎么设置的吗?谢谢

网友:
我贴普通MLC,一般就是读16写7吧,差的片还能再慢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芯邦写入上限大概就是10mb/s吧,,,可能是我没见过用好颗粒的芯邦。(我手里最好的芯邦是2099e+大S的mlc ...

贴过牙膏厂白片b16 开卡选低格3+速度优先可以到读26写14

网友:
引用 网友D:
芯邦写入上限大概就是10mb/s吧,,,可能是我没见过用好颗粒的芯邦。(我手里最好的芯邦是2099e+大S的mlc ...

不过有可能是主控问题 我用的是2199e 什么黑片白片往上怼就完事

网友(2023-04-01):
我也贴了几块SLC的,写入速度只有8M,读取15。
ECDC109555EC - Samsung(三星) K9F4G08U0F - 1CE/单通道 [SLC-2K] -> 总容量 = 512MB

拿来练手的,现在量产好了,速度不理想,后面写个MHDD,HD2之类的小东西放里面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