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行车记录仪 无故掉时间 请大神帮忙分析分析

楼主(2019-12-20):
自己的行车记录仪,是电子狗一体的,用了很多年一直挺好,最近发现时间总是不对,原来以为是内置电池坏了,换了内置电池,3.7v200ma的小电池。
换完还是会掉时间,后来想起主板上一般还有个小的可充小电池,后来找到也换了。
现在的情况是,放在车上使用中不知道什么时候时间就掉了,回到2011.01.01去了。
不用放着几天时间也不会掉,到底哪里出了问题会出现这样奇怪的故障呢?机器其他使用无任何问题,只是时间会影响录像的记录循环,丢了也可惜,主要看重的还没有搞活动。
各位大神们帮忙分析分析,明天有空补点照片上来。

补充内容 (2020-1-1 16:49):
终于发现什么问题导致时间归零了,这个行车记录仪带GPS功能发现只要GPS定位成功就会把时间归零。
有没有知道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A:
应该是震动引起故障,虚焊。
重要检查时钟供电电池

网友:
查下会不会哪里出现了虚焊,接触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震动引起故障,虚焊。
重要检查时钟供电电池

请教一下能看出来时钟电路是哪部分吗?

网友:
我一个双镜头行车记录仪也出现了你这个情况,然后,我慢慢发现是后摄像头的线送了,一接触不良就恢复时间,慢慢发现关行李箱门就容易出现,掰插头就好一段时间,过段时间怎么掰插头都不行了,然后就拆下来测试接触电阻,接着就发现,是后摄像头插座的负极接触不良,吹下来换了,就再没出现过了,你可以试试有没有可能是镜头排线接触不良之类的,或者晶振了

网友:
我的一个旧记录仪也是类似故障,不能保存设备。换了电池也不行,懒得折腾买新的了。

网友:
你这个时间自动归零 比走的不准更可怕

网友B:
带电子狗不是GPS自动授时的吗

网友C:
应该就是虚焊了,用放大镜慢慢找,应该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电子狗不是GPS自动授时的吗

应该不是的,没有自动受时的选项,不过有个自动报时是对的,即使设置时间,整点自动报时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就是虚焊了,用放大镜慢慢找,应该好找~

我昨天晚上把能焊了一遍

楼主:
还是一样的,不知道怎么办了看来只能放弃治疗了。

网友:
重点查查和电池连接的电路位置的元件

网友:
会不会是时钟的晶振 问题?

网友:
6楼的情况可以有些启发

楼主:
终于发现什么问题导致时间归零了,这个行车记录仪带GPS功能发现只要GPS定位成功就会把时间归零。
有没有知道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2021-04-08):
引用 楼主:
终于发现什么问题导致时间归零了,这个行车记录仪带GPS功能发现只要GPS定位成功就会把时间归零。
有没有知 ...

有没有解决方案,我的也是卫星定位成功后时间就归零了,也是捷渡S700

网友:
我的是今天早上才发现的,卫星定位成功后就时间成出厂设置了

网友:
电池没电了 换个电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