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如何解决充电宝带小电流负载问题

楼主(2019-12-20):
多数充电宝输出是5V2A的,但其输出电流小于1A时会自动关机停止输出,需要不断用按钮激活。如常见的小米灯,功率只有2W(电流0.4A),远远达不到充电宝稳定工作所需的最低要求。这样的充电宝插USB的音箱声音开小也自动停机了,不方便户外使用。

这类功率不大的用电器接充电宝,怎样解决停机问题?(别给我说USB带个假负载,假负载必然会消耗大量的电能)

网友:
找到电流检测电路,将检测电流调大让充电宝误认为有比较大的电流就不会关机了

网友(2020-10-27):
目前某宝已经有了支持小电流的充电宝,直接搜索“不休眠 充电宝”就好了
可以用USB灯,也可以给小米手表充电

网友:
比较老的充电宝,LED灯还能勉强用用,像蓝牙耳机,智能手表这些小电流的都冲不了电。
现在很多新的就有小电流模式可以用

网友(2020-12-04):
想办法不让那个按钮一直按下去就可以吧?
不过这样一来可能让l欠压保护功能失效。

网友A:
小米充电宝双击按钮,可以小电流2小时好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米充电宝双击按钮,可以小电流2小时好像。

真相了 选小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