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求助is903跑圈过不去

楼主(2019-12-20):
如题跑圈验证过不去,量产用的v123的版本
请大佬指点怎么量产能过跑圈呀,要换个带扫描的吗,具体怎么设置呢,量产成功检测到的坏块,是自动屏蔽,还是需要手动啊,具体怎么做,小白求指导

楼主:
求大神指导

网友:
多换几个版本试试,容量开小一些。IS903就是麻烦,有些不同颗粒就必须用不同版本。不像慧荣一个通用工具量产N个主控和不同颗粒

网友:
有新增坏块就不要一上来就擦除闪存,把新增坏块的标记都被擦掉了,你告诉我怎么跑会不红?
楼上说开低容量也是没用的,新增坏块标记被擦掉了,怎么屏蔽新增坏块? 903只能参考原厂坏块表和银灿量产信息标记的坏块、新增坏块标记被擦掉了是读不出来的,何谈屏蔽新增坏块?

所以一定把擦除闪存的勾去掉、

如果有安国测试架的用安国测试架Auto ECC低格一遍,然后再上903开,不要擦除!也不要F9强擦!

不然就用带扫描的版本慢慢开吧、

以前论坛总有说坏块多开不过就F9、

知道为什么坏块标记多?没想过被标坏块的原因?

见过一个贴,开第一次提示500多坏块、回帖说F9试试,

楼主回复 PASS了、

过了几天楼主又回帖:第一天跑圈能OK,放了几天再读就红了,怎么办?

我回复:垃圾桶呗,漏电块,跑低格都抓不出,放几天就读不出了,不去垃圾桶能去哪?

网友:
同意楼上关点

网友:
调整ecc,ecc选15, 如果量产出来的通不过urwtest,而可以通过h2testw测试,可以尝试量产设定用 安全模式2,增强稳定度4来量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