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许继DDSI566单相智能电表,顺带改装功率计

楼主(2019-12-20):
拆了个许继的电表,顺带改装成功率计用来测测家里的电器,挺不错用,用了一个15a的品字插头(据说可以最高20a),12awg(4平方)硅胶线,20a铜鼻,公牛薄款插座,开始拆解改装,直接上图

网友A:
线头要烫锡后再紧固

网友:
我也拆过捡到的几块费电表,电容都是红宝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头要烫锡后再紧固

那是必须的

网友:
见识了电度表内部

网友(2020-05-11):
请教一下,怎么改参数显示功率

网友:
电表测试功率偏小怎么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