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保养 ST19 顺便瞎评一通,CHRONOS AMARIS机械手表拆解

楼主(2019-12-20):
其实 ST19 属于某阵子有点小火的国产机,主要原因是计时机 + 星柱轮机构。然后就说这机芯怎么好 怎么好 。走时表现很准啊,然后计时也灵光啊 巴拉巴拉~
还有这机芯原来是参考瑞士的高档机芯。。云云 。。。。

我自己呢,也是在反反复复的考试中,突然就想买块计时表 —— 实际证明,计时表纯属日常生活中,没啥用的玩意,或者说,确实真的是没啥用。、、、、、、、、
但是对于考试而言,还是有不小用处的。、。。 尤其是监考很严的考试。 毕竟案例分析 时间确实不足,而最后一门论文。。。2小时写3000字,没有2秒1个字的速度,稳挂的、因为写不完一定挂 。。。。。

而到底写什么 ,拿到题还要自己想个5分钟,就差不多是极限了。。。剩下的边想边写。。。。 论文考试可以说 没表就会有点不好控制。
所以咸鱼搞了一块吧表,然后自己当然要整一下了,毕竟国产表油嘛。。。。都知道撒~
这周成绩也出来了,侥幸过了,所以就发出来,大家一起看看 ST19 吧~

这个是屁股
低清糊照  。。。
自己的表嘛, 也没必要 后盖拆开 取掉表针什么的 一一照了
直接看机芯呗 !

先看看日历部分吧。。
其实  这个部分看起来。。。不咋高大上。。。。

指针式日历嘛,讲究的就是简单粗暴。。。
快调一个板子搞定,按按钮然后快调板子圆圈处的尺,就会波动日历轮转一个齿的位置。
没啥好说的 只是感觉有些粗糙。。。。和瑞士机芯就别比了。。。。

这是拆掉日历和月相的样子

日历部分彻底拆掉

机芯主甲板。。。。。感觉。。不咋地啊。。
算了 这表就几百块,还带计时功能, 咱们要啥自行车啊! 是吧

摆轮。。。算国产里做的还行的,游丝形状挺正,摆轮也中规中矩

这里介绍下 计时机芯的原理吧,其实大部分人都知道咋回事了。不过既然是瞎评 总要弄些字出来嘛

1.计时按钮按下,计时杠杆会拉动星柱齿轮转动
2.星柱齿轮转动,会推动归零杠杆上移 然后再将齿轮的空档处转向 计时传动夹板,使秒轮和借轮之间传动
3.再按一次计时按钮,星柱齿轮再转动一个齿,此时会放下归零杠杆,移开计时传动。

原理其实很简单,而这枚机芯的计时部分的核心就是星柱齿轮。通过星主齿轮,把两个零件的起落动作安排的井井有条。
而且这个机构也足够耐用。

移调最上层的计时齿轮夹板,就能清楚的看到,归零杠杆牢牢的按住计时秒轮和计时分轮,使两个齿轮指向零点。

这里一定要注意,这里的可调螺丝,非常重要,也是这枚机芯设计的一个小经典。

下面就是直拆 。。

这里计时部分弹簧全部是整块钢板制成,而不是钢丝弯出来的,保证了寿命,这点还是必须肯定的
当然,再保证寿命,也守不住手闲的,把计时按钮当电报来按的、、。 他就是 瑞士原装的7750 ,也经不住这么瞎按啊 。

这里是归零部分

这里再说说 另一个设计
这个表,计时秒针转一圈,计时分针转一格
原理就是 计时秒轮下只有一个齿,通过这个齿,计时秒轮转一圈,通过齿轮传动,使计时分轮转一格
这种设计,正是充分考虑了计时系统运转时,对摆幅的影响

继续拆。怎么说呢,感觉这机芯 越拆月觉得做工啊。。。。

归零这里就拆干净了

这里计时部分就拆的差不多了

正如我所想,这表的润滑。。已经失效 毕竟国产油、、、、

不信往下看,这个机芯的传动部分挺粗壮的,真的

这是发条,非常干净。。。。基本上 看不到一点点润滑油的痕迹。。。。。。。。。
清洗什么的略过 ~  必经自己的表,又不是别人的,洗刷过程就懒得拍了。哈哈哈

下面组装

这里我没把借轮拆下来,原因很简单,工具不够好的话,有可能会把秒轴弄弯,当然我的工具不咋好。

安装3/4夹板

这个是必经程序

安装星柱轮

安装归零按钮

安装归零杠杆

安装计时传动

最后看看走时表现

以上是四方位误差, 老实说,表现不错。

最后再开开计时功能测一下。。影响不太明显。。

OK  最后谈谈这个机芯
首先 ST19 机芯和原版机芯就别比了,工艺大家也看到了,是吧。。。
这里说说这个或者这种机芯 个人最喜欢的地方
当然——不是星主齿轮。。

而是 补偿系统 就是箭头指的 偏心落实
新手就别瞎拧这几个螺丝了,不然计时部分一定不会正常工作的

这两个落实的作用  :
下面那颗,用来调节借轮和传动轮之间的咬合程度
就是圆圈里的部分
如果有人问:这有啥用?
那他肯定没仔细拆装过这枚机芯
先不说太大的咬合误差,会使计时部分无法工作
就说说 精密咬合吧,就是计时系统能正常转动的情况下 ,我遇到了两个问题:
1. 计时瞄准走动不均匀 一会快一会慢,拆开发现 借轮和传动轮 咬合过松,转动偏心落实
调整咬合,问题消失
2. 咬合紧密后,出现有时候按计时按钮,直接整表停走,应该是刚好传动轮的齿尖和计时秒轮的齿尖互相怼死了
这就说明咬合过密, 要再松开一点点

另一个偏心螺丝,调整的是计时秒轮 计时分轮 他们之间的咬合

其实在现代的计时机芯里,这类结构已经找不到了。因为精密的机床做出来的东西,装上即可使用,根本不需要人工再进行调节。
这两枚偏心螺丝,也说明当年瑞士人在制表时,在没有高精度设备的情况下,想出来,最大限度保证精度的办法。
另外,这两枚螺丝还有一个作用—— 补偿
当岁月流逝,齿轮之间的咬合也会因为磨损而改变。在被保养时,有经验的师傅会根据计时系统的运转情况,微调计时部分,使计时系统回归最佳状态

这也证明,这枚机芯最初设计时,目标和定位就是—— 经久耐用的计时机芯!
尤其是在零件短缺的哪个年代,这种设计更加难能可贵!

希望以后还可能,回到那个质量第一,耐用品为主的时代,也向那些设计出经典的大师们致敬!

相关阅读:

精工SEIKO的中端高配6R20(AIDOPHEDO机械表)顺便科普动显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3594
ETA三宝之简化版7750机芯拆装保养(汉米尔顿铁路系列)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531
保养 ST19 顺便瞎评一通,CHRONOS AMARIS机械手表拆解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9855
修英纳格2846,关于消磁和玻璃计算,我真不是肖邦!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28185
一块多针宾利BINLI BY6002G,简单介绍下DIY装针器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96638
被路边大爷毁掉的精工7S26C机械手表,也谈A/B/C的区别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67711
受大表哥指点,修、评8120(内含设计缺陷、镊子讲解)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29760
谈一谈钟表工具的维护和选择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70952
帮同事老公调校Citizen N-8200机械手表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999854

网友A:
弱弱的问下这表多少钱?

网友:
国产表打磨跟瑞士的差远了。不过价格摆在那。功能OK的话还行。

网友:
楼主是玩表的不错

网友B:
功能还不错,模子是个样了

网友C:
海鸥的这款机芯其实稳定性、走时都还可以,性价比还挺高的,一些小牌子带计时码表功能的表款也经常用到它,还有一些高仿表也用,甚至比小牌子还用心,重新打磨了基板、夹板后,那颜值简直爆表

网友D:
哪个位的摆度怎么都到了349,都碰摆了,搂主是不是给发条用了稀油,还好是手动上条,碰的时间不长,要是自动机芯就承受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问下这表多少钱?

看牌子,有的6-700,有的千来块,如果是海鸥的,。那就好几千了。。然后还是这个机芯 就是壳子上打了个海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能还不错,模子是个样了

样子就看搞设计的咋搞了,其实我真心觉得海鸥自己的215.325计时挺不错的  。就是杀猪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海鸥的这款机芯其实稳定性、走时都还可以,性价比还挺高的,一些小牌子带计时码表功能的表款也经常用到它, ...

严重同意,自己弄下来这机芯表现确实不错,位差和稳定性都挺好。功能也比较可靠。另外海鸥自己的表用这个机芯 买的神奇的贵,用这个机芯的各种小牌子 真是质优价廉啊~ 据说 这个机芯还出了自动款 ,,可惜一直没见到实物。,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哪个位的摆度怎么都到了349,都碰摆了,搂主是不是给发条用了稀油,还好是手动上条,碰的时间不长,要是自 ...

你说的表面朝上的第一个吧,那是刚上满发条。你觉得我会给发条上错油吗?其实这个表的发条对系统而言,力量稍大。本身应该就是考虑在国产润滑油的环境下使用的,所以一旦使用瑞士系油,摆幅就会往大里偏一点,不过也只是刚上满发条那一小会。另外,也是为了带动计时系统正常运转的权衡 。你看我打开计时功能后(最后一张图),摆幅是不是小了点?还是表面朝上的情况看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严重同意,自己弄下来这机芯表现确实不错,位差和稳定性都挺好。功能也比较可靠。另外海鸥自己的表用这个 ...

没记错的话,这款是定制表,二手品相好才8、9张,性价比还是蛮高的,毕竟淘宝上买一块同款机芯的军表款要1300以上,甚至更贵
自动款的我也只在仿表交流贴吧里听说过,说某“厂”做的超霸用上了,优点是功能和真的一样都有,缺点是尺寸度相对来说厚了不少,上链还是单向的,效率差

网友:
计时表都复杂,楼主手艺不错。

网友:
谢谢分享,坛里表哥越来越多了

网友:
玩表的都是高手中的高手!

网友:
301时钟携同款补偿系统发来贺电。。

网友E:
谢谢分享,偶可玩不来表

网友:
确实是个好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分享,偶可玩不来表

玩啥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玩的开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记错的话,这款是定制表,二手品相好才8、9张,性价比还是蛮高的,毕竟淘宝上买一块同款机芯的军表款要 ...

没错,就是这个价收的。海鸥做了好多仿表上专用的多功能机芯和非标准机芯,比如万国的那个仿机芯,还有沛纳海的一个双条盒机芯,坏了根本找不到配件,夹板还不好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