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大家,这个电暖器不知道怎么接线,先谢谢大家了。

楼主(2019-12-20):
求助大家,这个电暖器不知道怎么接线,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3个头的接PTC,2个头的接风扇,中间那个应该是指示灯吧。

网友:
問的是小白,答得膽子夠肥,奉勸各位,電搞不好要死人的。就憑這麼張照片,你就敢定論接線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3个头的接PTC,2个头的接风扇,中间那个应该是指示灯吧。

L、N可是火零线进电啊

网友:
板子上印有标记啊,照片不是很清楚,按照标记接就是了。
L、N、C接电源,还有两根接接取暖器,中间插头应该是温控探头吧

网友:
我觉得三个头的分别是零火地,白色的温度探头,两个头的ptc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