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修莲蓬头软管破裂漏水问题

楼主(2019-12-20):
在我手里,这种莲蓬头供水连接软管用坏了十几根了,感觉这种软管寿命都不长,每次都是1年左右坏掉。症状都是连接莲蓬头的地方内部软管破裂,感觉就是通病。这次坏掉刚换好,拆开坏掉的研究下。

换下来的软管

上面金属弹簧外壁脱扣,但这不是主要原因

接口看起来像是黄铜的,没怎么生锈

问题所在,内部软管已经破裂

这个弹簧外壁很有意思,可以自己安装回去

安装好

既然是内部软管破裂,就应该能重新安装
拔出内部软管

发现内部软管已经老化,用手一扯就断

用力扯几次,找到没问题的地方

这个软管是阻燃的,就是老化太快呢

从不老化的地方裁剪开,重新安装上卡口

安装回去

完成

安装上莲蓬头测试

安装好,测试问题解决!

看来以后再坏掉,可以不着急更换了

网友:
垫子装反了

网友:
里面的管子质量不咋地啊!

网友:
应急,剪一段。  长久,换硅胶管

网友:
换硅胶管可以用得久

网友:
买好的三元乙丙的

网友:
天气变冷,塑料变脆了。

网友:
外层蛇皮管也应该剪掉一段,以便里外适应啊

网友:
楼主说,坏了十几根,平均寿命1年左右,确实是绕不开的问题了。我来说说看法,不是抬杠,仅供参考,勿怪!
内管网上有得卖。
内管自然长度,最好稍大于或至少等于蛇形管最大(不脱扣)拉伸长度,这样内管在使用中不承受拉力,才能用的长。
你那个损坏部位,位于接头后的那一段,明显被拉伸变细(此处管壁自然也就变薄)了,所以容易坏。另外,内管接口的口缘,和对应位置蛇形管内壁的任何毛刺、锐边,也应处理圆滑,才能保证有正常的使用寿命。

网友:
质量确实不行啊

网友:
主要还是来回折的原因
偶也这样修过,反正到现在没坏
密封垫确实装反了

网友:
这种好像是普通橡胶管的,还是硅胶好

网友:
都老化了,时间久了不还得坏嘛,不如直接换新的

网友:
冬天比较硬,所以容易裂,剪断裂纹处重新塞紧仍然可用,有一根已经剪了三四次了,不过最好是换硅胶管

网友:
之前有根坏了,直接买的新的,没想到这里还能修啊。

网友(2020-04-29):
有卖这种硅胶软管的,买点换上就好,好像还有特氟龙材质的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