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华为的可能是是光猫之类的电源

楼主(2019-12-21):
华为的电源,可能是光猫之类设备上的

诶。怎么是5v的,一般是9v啊,不像光猫电源,不知用在那里的

这种接口

输入电容爆了

大电感不错,哈哈

背面

网友:
HUAWEI ETS3125I固定无线电话机充电器HF-050065C1开关电源适配器

网友:
5V不应该是光猫的。高压电容怀孕了

网友:
650ma,功率小了点,修好了留着备用

网友:
5V650ma功率小了,实在是鸡肋留着无用丢了可惜。

网友:
换个电容估计还能用

网友:
电容怀孕 我上次拆的光猫电源也是电容怀孕 不知道什么造成的

网友:
就像一个十年前的手机充电器

网友:
光猫都12v的吧。电流太小

网友:
650mA,奸人你跟我说是光猫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