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谁知道索尼无线头戴耳机这个充电器里面有没有电路

楼主(2019-12-21):
闲鱼买个充电器40多,捡来的耳机,也不止几个钱。不想买充电器,能否自行制作充电器?哪位大神知道?

网友:
如果是正品的话,感觉40多还是值得的。

网友A:
这个NW-WS413准确的来说是MP3播放器,楼主的这版本有4GB的存储空间。
配套的底座上貌似隔壁论坛有人拆过,里面有虽然电路板,但基本上也只是过线用的,
5个触点刚好对应了microUSB 5个针脚,最前面固定的夹子有个机关,只有在夹住耳机了,才可以给播放器充电、同步数据。
至于有没有必要买个原装底座,看你需要了,我是认为有播放器的功能还是买一个比较好,毕竟不像接口的那种,自制一根充电线凑合用没问题,
这种要夹住的,还是原装的底座用起来稳定点

播放器的介绍;https://www.sony.com.hk/zh/elect ... ries/specifications

网友B:
这个真恶心,充电还整个专用的

楼主:
感谢楼上几位拆友解答!之前试听,这个耳机只能算听个响,音质不怎么样。放了一年,最近发现跑步有点用,又想搞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NW-WS413准确的来说是MP3播放器,楼主的这版本有4GB的存储空间。
配套的底座上貌似隔壁论坛有人拆过,里 ...

我搜索到老站有拆机帖子,没有账号,看不到图片,只有文字,貌似也没有拆底座的介绍。你说拆底座的帖子能不能帮我找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2020-01-20):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几位拆友解答!之前试听,这个耳机只能算听个响,音质不怎么样。放了一年,最近发现跑步有点用,又 ...

sony的MP3 应该音质还行吧,不至于太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真恶心,充电还整个专用的

就是呀,直接在耳机上安装一个MINI USB插座就可以

网友:
一些大厂就是喜欢整个专用插头,显得高大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