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保养一台用了十四年的美的高档电磁炉SF187

楼主(2019-12-21):
这台美的数码珑电磁炉是2005年买的,台嵌两用。德国进口肖特晶钻面板,这块面板可值了钱了价值好几百,抗冲击极强,被我颠勺用铁锅砸了面板数次,竟然完好无损。该电磁炉坏过一次,一次乌龙事件,2014年的时候修母亲用的一台美的电磁炉,修好后叠放在这台电磁炉上试机,结果将下面的这台电磁炉的IGBT管击穿短路,维修换管时还在论坛发过维修贴,只是当时不知道是叠放电磁炉试机引起的IGBT击穿,还纳闷怎么修好了另外一台,这台用了9年的一只好好的咋就突然开机跳闸呢?大家引以为戒吧,千万别将电磁炉叠放加电试机。换好IGBT后5年了,加起来有14年,目前还工作好好的。这应该是美的出品的最好的电磁炉。

看表面不注意看里面的塑料边缘,与新的没什么差别。

就是上盖塑料受热时间长了有些老化开裂

网友A:
里面好干净啊!几乎没有油烟,你们做菜不用油啊?

网友B:
里面拆开也没看到高挡在哪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里面拆开也没看到高挡在哪里了

别以为用大量原件堆起来才叫高档。能用进口肖特面板的有几个?一块面板的价格能买几台普通电磁炉。从美的走廉价路线来说,这款就是美的的高档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好干净啊!几乎没有油烟,你们做菜不用油啊?

侧吸油烟机,加上在电磁炉上面盖报纸。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别以为用大量原件堆起来才叫高档。能用进口肖特面板的有几个?一块面板的价格能买几台普通电磁炉。从美的 ...

也就是说高档了一个面板,里面还是普通货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说高档了一个面板,里面还是普通货色

至少经过我天天在用,用了14年电路元件未出现问题(除了乌龙事件)就已经很少见了,当初的尚朋堂又怎么样?修起来让人头大的多了去了。

网友:
围观看看会不会有J8主板

网友:
说实在的,当年美的还宣传纯铜芯的线圈,现在基本都是包铜的,而且主板和芯片散热真的比现在强很多,而且个人还是喜欢这种轻触式按键,比很多的触摸式按键方便,我家的那台是冬天才用,也有10年以上历史了

网友C:
应该是铜线圈吧

网友D:
受教了!电磁灶叠放使用会引起IGBT管击穿短路,这是什么原理?是不是高频引发静电击穿?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说高档了一个面板,里面还是普通货色

说得好,电机风道原件都没有看出任何高档,只能说楼主运气好

网友:
高级的玻璃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铜线圈吧

嗯,错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好干净啊!几乎没有油烟,你们做菜不用油啊?

天天炒菜,全靠侧吸油烟机,还有就在电磁炉上盖报纸。电磁炉没有明火不会着火,炒完菜报纸一卷扔垃圾。省了清洁灶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受教了!电磁灶叠放使用会引起IGBT管击穿短路,这是什么原理?是不是高频引发静电击穿? ...

原理就是在强磁场的作用下,下方的金属线盘产生反向高压电流将IGBT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说得好,电机风道原件都没有看出任何高档,只能说楼主运气好

不知道你修过美的早期的电磁炉没,里面的风扇用个一两年坏的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说得好,电机风道原件都没有看出任何高档,只能说楼主运气好

2013年论坛上一股led灯泡热,很多人看不起清华同方的阻容方案灯泡,经过六年来的长期使用,我家里的两个清华同方的灯泡依然明亮,其它大家看好的没几年都坏掉了。

网友:
家里的一台美的,所谓的文武火功能,说能连续低功率加热,实际测试没有。铜线盘相当稀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