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HP电源灯不亮了,不会修,拆了请指点一下。

楼主(2019-12-21):
HP电源灯不亮了,不会修,拆了请指点一下。谢谢赐教!

网友:
先看保险呗

网友:
不内行的话没输出就不要修了,有输出就指示灯不亮倒可以整整

网友:
先看看是高压不正常还是低压不正常。

网友:
开关电源不好修,建议直接淘宝个2手的代用比较省力省心。

网友:
输出也有保险,好东西!

网友:
爱默生电源,还可以的,还2个保险

楼主:
谢谢 各位的 建议,我还是买个板子 换上吧!!!!

网友:
查看陶瓷高压保险管烧了没有,烧了多半是开关管桥堆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