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移动硬盘被识别为本地磁盘怎么恢复

楼主(2019-12-21):
拼多多整了块斐讯的H1硬盘,昨天刚拿到手格式化,这时候电脑下电影搞得存储空间不够死机了,再开机,硬盘被识别成本地磁盘,右键没有弹出选项,怎么恢复原本的设置?

网友A:
硬盘本来就这样子的啊,要么格式化FAT32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盘本来就这样子的啊,要么格式化FAT32

没有,昨晚插上去还显示本来的盘符“Phidisk”啥的,电脑死再机开机就变成“本地磁盘E”了

网友:
重新分区试试

楼主:
也不行,最终还是会被认成本地磁盘,虽然能用但强迫症实在太难受

网友B:
我的也显示是本地磁盘啊  可以正常弹出的 没啥影响

网友:
除了这个问题,还有有的电脑加了固态硬盘,原来的机械硬盘显示成可移动磁盘,和这个问题相反,同求解

网友:
好像移动硬盘都显示本地磁盘,U盘才显示可移动磁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显示是本地磁盘啊  可以正常弹出的 没啥影响

是可以右下角安全弹出,也能正常使用,但我强迫症受不了这些细枝末节的地方orz

网友C:
电脑系统坏了,重做试试吧
或者把盘插到别的电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脑系统坏了,重做试试吧
或者把盘插到别的电脑试试

问题出自于我格式化硬盘的时候,电脑下电影导致存储空间不足,然后电脑死机。不过现在也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已经把盘卖给闲鱼专门收这个的商家了,我自己再重新买个,唉,省的折腾到心累

网友:
这么大容量的移动硬盘,应该是系统直接识别为硬盘了

网友:
换个电脑插上试试识别成什么
如果正常那就是电脑的问题,否则是硬盘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