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子业余爱好者一般都买哪些设备用来维修使用?

楼主(2019-12-21):
家电(电子)业余爱好者一般都买哪些设备用来维修使用?平常家里用来维修打印机,电脑配件、家用小电器等(主要涉及主板、高压板、电子元器件等),感觉一把烙铁走天下是不现实的,很多是难以办好的。有大咖说说一二吗?

网友:
热风枪,吸锡器,万用表,编程器,可调电源

网友:
修主板得有风枪

网友:
最起码一台示波器吧

网友:
最好来一套论坛神器22合1

网友:
电子爱好无底洞,一朝入坑深似海,欲想回头难加难,从此钱包不在鼓

网友:
楼上说的好,要想把家电搞,工具烙铁万用表,业余维修真需要。

网友:
烙铁万用表是必需品,其它是看需要购买,一个修电动车的,没必要非得去买一台示波器是吧,不过很多人都是控制不住去买的,像我,热风枪都几乎不用,根本就不太会吹芯片的,但是也跟风去买了一台二手的热风枪,电烙铁936和T12也败了好几套,到头来发现实际在用的就一两套,其它都是放着吃灰的
烙铁建议去组一套T12刀头的,焊接明显比936的好用,特别是大焊点,回温比936强太多了,至于万用表,有时候真的要测试大电容,几千uf的大电容,要求不高就买个890的就行

网友:
你真是业余。专业的都买完了。我一般都是借。公司有维修部门

网友:
一个烙铁一个万用表基本满足使用需求,如果修理的贴片元件比较多那就再买个850风枪,不需数显只要有刻度就行。只要你掌握了一定的技术什么工具你都能用好,我读小学时候没钱买电烙铁,就用的是自行车轮毂里边的车条当烙铁用,那时候的车条帽都是黄铜的用的时候把车条铜帽烧热就可以焊锡了。我现在用的烙铁风枪也都是旋钮刻度的,数显的被我卖了。

网友:
建议上一台936焊台,也就6~70左右,一只吸锡枪。

再来就是一台自己喜欢的万用表;CH341编程器一个10多元。

常用的料板,原件包适量。

其他的以后慢慢积累,用到再买。

网友:
目前风枪一个,白菜T12一个,万用表指针一个,数字两个,钳形表一个。各种螺丝刀一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