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做了黑裙的U盘,怎么解除写保护?

楼主(2019-12-21):
做了黑裙的U盘,怎么解除写保护?
用各种工具都无法删除分区,请高手指教。

网友:
大不了重新量产,不会量产算我没说

网友:
进pe里面用dg的格式化试试看,一般群晖的U盘是不会写保护的

网友:
下载一个AU6989的量产工具,重新量产恢复成一个分区

网友:
按说删除分区保存即可,不行的话就量产好了,都知道主控和颗粒了~

网友:
使用AlcorMP重新量产